说说TINY7一些不是事的事儿

楼主(2017-03-14):
多年已没有去外场飞了,一直都是在家里飞飞自己组的90无刷四轴,由于自己的飞行技术也不咋样的,机子虽小,难免磕磕撞撞的,一直断断续续的折腾了近一年。
前几天在群内潜水听到兄弟们在讨论有厂家出了一款720涵道小穿越,出于对小机子的热爱,加上有外层防护,对这款小机子想了很久,果断下单订了一套PNP高级版,第二天马上到货,快递还是挺给力的,哈。

拆开包装,机子还配有一个小盒子,方便外出,这个要赞一下。一边充电,一边开电脑,准备对频试飞,熟练的拧开2颗小螺丝,主板、带对频键接收、摄像头影入眼帘。说实话,主板整体做工工整,图传与F3飞控整合在一起,如果能将接收整合在一起那就更好,估计厂家为了能够让各种接收机通用,所以没有整合在一起。有点强迫症的我对接收的粘贴和引线过长还是感觉有点不爽。由于急着想试试机器,暂时不理它,有空再来整理一下把。

熟练的打开遥控器、按住接收上那个小开关进入对频模式,一气呵成,顺利对频。今天看到群里有兄弟问怎么对频,所以加多张图片说明一下,先按那个对频按键然后接通电源。遥控器那不同的遥控器不同方法,就不多说了。

对频过程中,由于手大摄像头的引线不是很长,稍微大力的拉了一下,摄像头竟然脱离外壳,原来摄像头是用胶水粘上去的,由于手头上没有万能胶类的胶水,只能用力强压回去。

装回去后,调试好后飞了几块电又掉下来了,看来还是要粘一粘胶水才行

自己之前有接触过bf无刷,所以进入地面站设置还是有点熟悉,端口已设置好,进入接收机,摇了几下摇杆,发现只有一个通道有反映,马上进入配置将接收机默认的2048改为1024,通道正常了,进入模式,熟练的将ARM开启,拨动AUX1开关,没反映解不了锁,各项检查了一遍,油门最低值等各设置都没有问题,为什么解不了锁呢?不经意扫了一眼机子,原来机子接了usb后,整个机子斜放着,怪不得解不了锁,把机子摆水平,ok可以解锁了。厂家是否考虑一下,怎么改善接上usb线还能水平摆放。

马上拿来电池,接上电源,机子四个马达低速转起来,并有一高频哨叫声,难道是没有把MOTOR-STOP开启?检查了一下,这一项是打开的,接着再检查油门最低值和有门最小控制数值,都比遥控器的大一点点,都是按之前无刷F3的数值设定的,各种调整还是一样,接通电源就转起来。没办法,只能上Q群询问各位大神,调电调/电机协议、MOTOR-SYOP/油门最低值、油门最小控制,各种设置,均无法解决,该不会是主板有问题吧。

幸亏自己有颗非常强大的折腾心,抱着不搞好不睡觉的心态,逐个逐个数据调试,在试到油门最小控制这一项,不经意的调到900时,通电后马达全速运转,把数据调回1100,转速变回低速运转,感觉有点思路了,再调到1050时还是没有变化,再调,终于调到1001时停下来了,但还是有轻微的哨叫声,自己尝试将电机PWM频率由原来默认的300调到1000,哨叫声变小了,再调大到10000再试,这时哨叫声没有了,心中狂喜,终于将这问题解决了。]总结:经过一个晚上的折腾,终于将机子飞起来了,机子还算挺稳的,只是这个过程也太折磨人了,如果是新手没有接触过开源飞控,没有人带的话真不建议去尝试,不然真会折磨死人。虽然上面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对老玩家来说不是事,但对新人来说确实是一个恶梦。昨天群内陆陆续续听到多个模友遇上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进cli输入set small_angle=180,不限角度解锁

网友A:
我的就直接对频飞,不用参调就很好飞啊

网友:
|直接对频飞的呀

楼主:
重新把接收机整理了一下,清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直接对频飞,不用参调就很好飞啊

我的对频后不行,其实也就修改几个设置,当时不知原因,折腾了几个小时才搞好,现在可以了,可以爽飞了,不过还是没地平线的稳,还是有一点点飘

网友:
请教tiny7可以用精灵1的2.4G遥控器么,可以的话选哪个接收机套餐。如果不行,手上还有个futaba FF9,用的72mhz的高频头,如果用FF9是不是还要买个四合一高频头啊,有推荐的么,接收机用哪种比较好,谢谢!

网友:
我的为什么一插电,电机就疯狂转了?

网友B:
技巧 把电调最小油门调整到略低于飞控输出最小油门 这样启动会更顺畅,不会出现一个不转的现象。

网友C:
请问你是啥接收,啥控?我的接收fm800pro感觉好大,放进去很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啥接收,啥控?我的接收fm800pro感觉好大,放进去很挤

我是用dsm2的接队,d7控。应该是目前最小的接收了。

网友:
量大从优

网友(2018-02-12):
请问LZ是如何校准加速度计的啊? 我的一给油就侧翻,应该是加速度计的问题吧

网友(2019-04-10):
求告知:调电调/电机协议 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