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拖船的动力配置,头疼ing...

楼主(2017-03-13):
现在在做MINTUG,船长350MM,准备配30~35毫米三叶仿真船桨。
手里有380、550有刷电机配2S电,2212KV1900 2208 KV2600 无刷电机 配3S电(船用无刷电调用2S电一般都有启动和动力响应的问题,所以要用3S电)。
感觉这么小的船用550电机太重了点,380怕是动力不够,是不是无刷的更合适?

不用考虑成本,都是手头现有的电机电调,麻烦各位大虾给出个动力配置,电机用哪个?桨用多大的合适,30MM/35MM?

楼主:
谢谢了,可惜这船只有装一个电机的位置,真船也只有一个螺旋桨。

网友A:
个人认为,容得下的话,电机越大越好,但无论电机大小,最好都是选中低速的电机,浆么,可选32/36的三叶全浸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容得下的话,电机越大越好,但无论电机大小,最好都是选中低速的电机,浆么,可选32/36的三叶全 ...

嗯,有道理,看来550比较合适。

网友:
嗯,有道理

网友B:
这船的肚子比较大,用550应该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船的肚子比较大,用550应该合适。

好久没见你来发贴了,是不是在准备巨作?

网友B:
最近这一年基本在玩飞机,做了一艘小拖达门的1606都没有发制作贴,已经送人了,偶尔来论坛看看,不错,有不少新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这一年基本在玩飞机,做了一艘小拖达门的1606都没有发制作贴,已经送人了,偶尔来论坛看看,不错,有不 ...

哈哈,你怎么也学我?前一阵子一直折腾穿越机,费了不少银子也没搞出啥明堂。这两天被萌拖毒到了,才想做条小拖玩,都是不务正业啊。

网友:
使用775的飘过

网友C:
用这个电机可以解决问题380粗细550动力~12v9000转36mm全浸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电机可以解决问题380粗细550动力~12v9000转36mm全浸浆

你这是在造飞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在造飞船?

救援用动力小了不行~速度力量都得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在造飞船?

这电机配36浆小拖船绝配

网友:
用这个电机可以解决问题380粗细550动力~12v9000转36mm全浸浆   这电机那个淘宝店买的

网友(2017-05-03):
仿真模型船的动力要按比例速度配置,模型船的航行姿态和兴波状态像真度才高。

网友(2018-11-15):
好手工啊!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