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小鸡鸡esky150X与真实450手感对比,练坏手?

楼主(2017-03-13):
已入esky150x小鸡,带自稳模式,目前小鸡鸡能够四面悬停,还没有练习航线,求问这水平能上450么,在练模拟器时,感觉电脑里的机器很贼,悬停不住啊,稍微一打舵,飞机就乱跑,用的凤凰模拟+富斯i6遥控。手会被贯坏么?还有用一指还是二指捏好啊?

网友:
不能。不会。随意

网友:
esky150x只有自稳(6轴陀螺仪),没有手动(3轴陀螺仪)
450和模拟器里用的450一般用的三轴陀螺仪。

两种飞行方法(手法)没有可比性。可以两种都分别练习。另外450装带自平功能的陀螺仪据说也是自稳。

楼主:
谢谢,看来小鸡悬停过关,只是找个感觉,。真机真的像模拟一样难飞啊

网友A:
我是过来人,150X就是休闲玩具机,跟450完全两种手感。要重新练

楼主:
嗯嗯,先玩着150x吧,攒够大米了,再450

网友:
这个真不懂

网友:
哈哈 大哥哪里人啊 我也是新手 我直接买了470  飞机是这2天就到 HAHA 不知道能让飞机飞起来不?到时候多多交流

网友:
根本不是一回事

网友:
无论什么机,新手直接上三轴模式,就是要一路炸炸炸!

网友:
天天G7模擬器

网友(2017-04-13):
多练多咂机就好了,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我是瞎折腾,乐在其中

网友:
自己喜欢怎么玩都行150跟450差距比较大

网友:
ESKY150X,会调参的话,可以设置rate模式,改成3轴模式。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ighlight=ESKY150X
当然,刚开始,这是练习机,默认用带自稳模式,可以帮自己建立空间操控感和方向控制感,安全又耐炸。看自己个人选择和喜好了。

网友:
模拟器里行了,才算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过来人,150X就是休闲玩具机,跟450完全两种手感。要重新练

听楼上这还是直接上450的了!

网友:
有X150自己改三轴吧,要不入个HCP80 V2也可以

网友B(2017-06-01):
有副翼与无副翼的调节区别大吗

网友C:
看看我这新手都傻了

网友D(2018-05-09):
真机不是比玩具稳吗

网友E:
推荐你入个110 耐操皮实,要是嫌动力弱的话可以入120 而且可以三六轴切换

网友F(2021-02-18):
直升机练习练的就是方向感和反应,什么机都可以练,直接模拟,同时飞小飞机后直接600飞航线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