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抖!

楼主(2017-03-13):
还是抖啊,这次把pid调小了还是抖,目前我怀疑是不是气压计或者内置罗盘干扰,气压计数值不稳定,GPS罗盘又坏了,唉

网友A:
穿越机加gps  玩什么

网友B:
是不是ccd在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cd在抖

忘了,左右摆动

网友C:
估计是滤波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滤波没调好

是什么

网友:
有视频吗?光文字不好描述啊

网友:
飞机有恐高症,上天害怕就发抖

网友D:
飞控做减震吧 不行就设置下滤波 我的就是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做减震吧 不行就设置下滤波 我的就是抖

有减震板,什么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加gps  玩什么

穿越机也并不一定只能按照穿越机来玩吧?

网友E:
上个视频看一下

网友F:
怕不是电调频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怕不是电调频率不对

大疆z42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

是betaflight固件吗,进PID界面可以调,3.0.0版本以上可以开notch滤波,调好了特别稳

网友F:
你录个视频看看是哪种抖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录个视频看看是哪种抖法

找到问题了,电调不同步,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电调不同步,不知道怎么解决

怕就是你的cc3d电调频率选了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怕就是你的cc3d电调频率选了50Hz

APM!

网友G:
hitec aurora 9( http://a.redfcv.com/F.14Rp3?ut_sk=1.null.Copy.detail) 谁有frskyx9d我愿意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