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龙冒烟波箱的电热丝该买什么规格的?

楼主(2017-03-13):
恒龙坦克冒烟波箱电热丝断了,少量加油也不冒烟,打开波箱,发现那根电热丝断了。请问该买什么规格的发热丝更换?

网友A:
随便电炉丝都行了
  1000w左右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电炉丝都行了
  1000w左右那种

1000W的电炉丝缠在波箱的发热端上,不会把主板烧了吧?波箱的那个电板上可没有电阻电感之类保护或者限流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0W的电炉丝缠在波箱的发热端上,不会把主板烧了吧?波箱的那个电板上可没有电阻电感之类保护或者限流 ...

电炉丝本来就是电阻丝啊   截一段测下电阻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炉丝本来就是电阻丝啊   截一段测下电阻值就行了

哦,谢谢指导

网友B:
这样我也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我也就知道了~

不过翻看以前的一些有关的帖子,也有人说用5W20欧/15欧的水泥电阻做发热。不知道对否?

网友C:
我那个就把电阻丝加粗了一点,结果主板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就把电阻丝加粗了一点,结果主板就烧了。

不懂哦。之前有看过老帖,2009年发表的,有人说发热丝断后,用5W20欧的水泥电阻做发热丝,一切恢复。
我今天用5W15欧的水泥电阻,砸碎外壳,取里面的光杆电阻焊接在冒烟器发热两极上,再缠上棉绳滴烟油,接7.4V1800毫安锂电,能恢复正常冒烟,但还没接主板的冒烟插槽上试过。

网友(2017-06-22):
0.2mm~0.3mm鎳鎳鉻線......去賣電子煙的店就有了!它原理跟電子煙一樣

网友(2018-01-21):
引用 楼主:
不懂哦。之前有看过老帖,2009年发表的,有人说发热丝断后,用5W20欧的水泥电阻做发热丝,一切恢复。
我 ...

我也用水泥电阻代替,出烟量太小了,目前用坏几个冒烟器,这样下去太烧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