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20尾电机

楼主(2017-03-13):
伟力120在家连飞两电,尾电机发热量大三分钟尾巴左右摆很难控制!!!

楼主:
请问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双机…

网友:
改无刷呗

网友:
这情况我有遇到过,以前用的1S,换了2S的就没出现过了

网友A:
飞机会不会震动的很厉害?太震动也会导致不锁尾,可以吧震动修理下,然后把粘接收机的双面胶换新的厚一点的,锁接收机的时候螺丝不要锁太紧,可以松半圈,这样效果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会不会震动的很厉害?太震动也会导致不锁尾,可以吧震动修理下,然后把粘接收机的双面胶换新的厚一点的 ...

振动不大主要是连续飞两电尾巴明显抖的厉害,要好像hcp100那样停飞一下,主板原厂回来还没有动过就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振动不大主要是连续飞两电尾巴明显抖的厉害,要好像hcp100那样停飞一下,主板原厂回来还没有动过就不清楚 ...

一般情况下就算发热也不会摆尾的,你检查下主板会不会太松了,要不就换个海绵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就算发热也不会摆尾的,你检查下主板会不会太松了,要不就换个海绵条试试,

昨天又挂了一个尾电机了,请问你一个尾电机飞多少个起落才会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又挂了一个尾电机了,请问你一个尾电机飞多少个起落才会挂的

我们飞了几十个起落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飞了几十个起落都没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主板问题了,感觉二三十电就挂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