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近距离FPV没有飞控能不能飞?

楼主(2017-03-13):
我已经买了二手穷人OSD,含GPS,图传和摄像头,
准备飞一飞FPV。我用D10,理论距离1公里,所以我打算让飞机在离我500米左右的距离飞行,因为有GPS,随时可以知道家的方位和飞机的高度,距离一远,马上掉头回来。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保证遥控和图传都有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8,9年前大家都这样飞的,甚至osd都没有

网友:
图传一断就彻底……

网友:
最初都FPV大家都是这样飞的,那时候不知飞控为何物

网友:
一旦视频信号丢失盲飞回来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可行,没问题。但前提是你要熟悉地标。

网友:
买个2手UMIN飞控 150-200安全很多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A:
其實幾百米的fpv意義也不大,飛出去就幾百米了。不過測試下圖傳拉距情況,還是可以玩玩的。但突然圖傳斷了信号,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幾百米的fpv意義也不大,飛出去就幾百米了。不過測試下圖傳拉距情況,還是可以玩玩的。但突然圖傳斷了 ...

只飞几百米的意义,有个词叫穿越

网友:
可以,要注意不要在复杂城市上空飞行,图传很容易挂掉的。
另外飞久就会毛了,抑制不了远航的欲望。

网友:
以前哪有飞控这种东西,连OSD都没有,不也是这么飞。关键你要能认路,别出去了不知道怎么回家了,那谈什么远了就回来。。。。。。

网友B:
没飞控 飞过1200米,信号弱就掉头,看路导航。

网友:
FPV本来就是这么玩的。不过穷人OSD的回家指示有点滞后,关键还得认路。还是有自动返航的比较放心,设备也会越来越普及。

网友:
飞控还是需要的!

网友:
基本最后就没了。

网友:
注意图传信号就行,如果地形不熟悉不建议飞那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