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看过来啊!450一直金鱼尾!

楼主(2017-03-14):
如题,一个450,一个450L KDS bear.v2 陀螺仪尾巴锁不住一直金鱼尾!陀螺仪换了K8也是一样,舵机也换了几个了!机械很顺滑,JRXG14遥控器!遥控器也没毛病!舵机换到第3个孔位尾巴摆动幅度变速度快!

网友A:
检查尾旋翼的轴承 止推轴承有没有问题。

网友B:
金鱼尾多数问题是出在尾传动上,仔细检查尾传动的各个零件吧,金鱼尾是最头疼的

网友C:
要是尾舵球头 顶到尾管固定座了
就把尾舵机装尾舵座下面,从下往上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尾旋翼的轴承 止推轴承有没有问题。

都检查过了,是买的冰人的一套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尾舵球头 顶到尾管固定座了
就把尾舵机装尾舵座下面,从下往上装

我用的DEKO的的确就是这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鱼尾多数问题是出在尾传动上,仔细检查尾传动的各个零件吧,金鱼尾是最头疼的

这个都磨了我一个月了纠结啊!

网友D:
如果尾传动和尾轴尾变距都顺滑的话,再检查尾桨夹,把尾桨夹拆开,检查止推轴承是否装反,垫片华司是否安装正确,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尾传动和尾轴尾变距都顺滑的话,再检查尾桨夹,把尾桨夹拆开,检查止推轴承是否装反,垫片华司是否安装 ...

好的,我在试试

网友E(2018-04-17):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

解决了!本地大神给解决的!说蝎子电机振动太大!换了个mb秒好!kds装到亚拓电机的机子上没有任何问题了!kds陀螺仪不抗震!

网友F(2018-07-25):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本地大神给解决的!说蝎子电机振动太大!换了个mb秒好!kds装到亚拓电机的机子上没有任何问题了 ...

楼主换的是tb上一百多的哪种红色的MB,还是一千多的黄色MB呢?两种MB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换的是tb上一百多的哪种红色的MB,还是一千多的黄色MB呢?两种MB有什么区别呢?

亚拓版的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