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挂微单及微单云台的四轴配置。

楼主(2017-03-14):
如题,小弟现在手里有一个1米轴距的六轴,挂着微单,但实际用的时候发现太大,运输实在太费劲。所以想立足现有设备做改动,便携性和续航兼顾。求大神给个配置。我现在是仿S900机架,4108电机,1555桨,6s10000电池,索尼5n微单及三轴云台

网友:
四轴能挂微单和云台的估计只能是高一或者类似动力的了,亚拓也有一款四轴据说可以带微单,不过,没试过,

网友:
一般只要载重够就可以了,飞机大小倒是其次,我建议用4轴,轴距450已经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太谢谢您了,我去看看了解下,对了,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般婚礼航拍出活的话,用狗能不能满足? ...

挂狗的话,精灵2就可以足够啦,还便宜,现在整个机器收个也就一千的样子,我以前用过狗3+拍过婚礼,还可以,当然,黑狗4能更好些

网友:
小轴距四轴改H8 8轴一样能挂微单。

网友B:
四轴挂微单差的不是动力,是安全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挂微单差的不是动力,是安全性吧?

可一般六轴八轴携带太不方便

网友:
参考零度HighOne的配置吧
四轴安全性没问题,只要动力、电调都选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