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手上有一些配件,该怎么配机

楼主(2017-03-14):
请教老鸟们,以前玩固定翼的,手上有一些配件,如果想玩穿越机的话该怎么配
目的:主要是
航拍
,可以把手上的飞萤6挂上去,能飞个20分钟左右为好。
现在的遥控 DEVO10
图传
:奥姆威1W 1000mw 接收机是鹰眼锐视7寸一体机(旗舰版)
想把这些设备用上去,看需要再添加哪些设置可以玩穿越
FPV
,谢谢大家!
(对穿越理解还不是很透彻,跟小米那种四旋翼倒底有啥主要区别??)我只想能自由飞就行了,不需要快速翻跟头那种!

网友A:
御,自己折腾白扔钱

网友B:
楼上正解,穿越飞不了20分钟,

网友C:
先弄明白什么是穿越鸡,穿越机该怎么玩

网友D:
穿越机根本就不好摄像,你还是买个精灵吧

网友E:
穿约竞速主视角飞行身临其境,航拍飞行器,在于人景展示。一个在乎节点间的最短时间,一个在于节点间的动向规划,喔也是新手,不知对否,还请大神指导。

网友F:
楼主可以买个御,或者自组一个四轴航拍。也可以先整一个空心杯的小穿越体验下,看看穿越是不是你的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