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SZ混控su27求助。

楼主(2017-03-14):
怎么设置才能升降2个机翼一起动。副翼分开转弯。 我是这么设置的不行不会玩固定翼。 对这混控一窍不通啊……

网友A:
舵机差评,可惜嫂子了。选主翼类型(无尾翼机)2副翼。当然这是14sg这样设置,18sz没用过,但基本都是这种设置。

网友B:
5000元的控飞几十元的飞机,反差挺大

网友C:
可惜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差评,可惜嫂子了。选主翼类型(无尾翼机)2副翼。当然这是14sg这样设置,18sz没用过,但基本都是这种 ...

我也知道大概方向。可是没有2翼飘飘类型

网友:
污辱了个18SZ,

网友D:
通道混控,每个舵机一个通道,分别对应不同用处,然后调正反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就是来看看嫂子过过眼瘾

网友:
嫂子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0元的控飞几十元的飞机,反差挺大

我是直机爱好者。买个KT版娱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控了吧

神马叫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道混控,每个舵机一个通道,分别对应不同用处,然后调正反就可以了

比方说升降是2通。那另一个舵机插456都可以。也用J2操控是吧。但是副翼这怎么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方说升降是2通。那另一个舵机插456都可以。也用J2操控是吧。但是副翼这怎么搞

你插在4通道,然后四通道映射到副翼摇杆上,再设置反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插在4通道,然后四通道映射到副翼摇杆上,再设置反向就可以了

我试试。 可是4通映射副翼和1通一样吧?大概就这个意思我有点领悟

网友:
嫂子控太高端了,没用过。。。。 不过你查说明书,找到V尾混控的设置方法就行了

网友E:
我也打算18sz飞SU27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打算18sz飞SU27

我原来14也请教过。 自己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14也请教过。 自己不会

14不好用。手感渣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试。 可是4通映射副翼和1通一样吧?大概就这个意思我有点领悟

是的

网友F:
这么贵的控还用个山寨接收机啊

网友G:
遥控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遥控浪费了

你也可以浪费

网友H:
油门插在3上,机头向前,左翼插在1上,右翼插在2上。打开3角翼混控看看飞机动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油门插在3上,机头向前,左翼插在1上,右翼插在2上。打开3角翼混控看看飞机动作如何?

这样插。升降和副翼各控制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贵的控还用个山寨接收机啊

这机子是用来娱乐的我是直机。 看着便宜买个试试看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样插。升降和副翼各控制一遍。

没打开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打开混控。

怎么打开。 翼形选择不默认打开吗?

网友I:
熟悉SU27,不熟悉控。这控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I:
熟悉SU27,不熟悉控。这控真棒!

谢了。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打开。 翼形选择不默认打开吗?

这控不熟,打开混控才能实现联动。你只差这一步了。

网友J:
能不能升降用Y线塞一个通道  副翼用Y线塞一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升降用Y线塞一个通道  副翼用Y线塞一个通道

升降可以Y线。 副翼你Y线怎么分开动作?2个指令同时给舵机准烧了。 有专门的三角翼混控。 已经搞定了

网友:
固定翼 飞翼模式

网友:
飞翼模式,
1.6两个通道,

网友K:
这么高级的控飞 su27   接收机都比买个全套su27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么高级的控飞 su27   接收机都比买个全套su27贵了

接收机不是比su27贵。而是贵好多。这是娱乐机。不作数。 控是用来飞直机的

网友:
嫂子没有妹子贵啊!

网友:
直接搞个su27全套 300块 直接带个垃圾神控mc6

网友:
副翼模式选择2副翼即可,F系的双副翼默认是1和6通道,当然也可以在FUNXXXX选项里自由设置。这种机型,两副翼两平尾,都可以单独安装一个舵机,通过混控实现联动和差动。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L:
1.舵机插1,2通道,电调3通道(这是废话)。
2.控设置,选滑翔机,1A+1F模式。
3.控上找到舵机相位选项,副翼(反相),升降(反相)。
4.找到升降副翼混控选项(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L:
1.舵机插1,2通道,电调3通道(这是废话)。
2.控设置,选滑翔机,1A+1F模式。
3.控上找到舵机相位选项, ...

已经解决了 谢谢亲。翼型选择一直都选错了。所以在死胡同里出不来。翼型选择还有第2页。 立刻就三角翼混控了。1 6通道。主要就是新控功能没摸清楚

网友:
14里面是设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