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上到塑料件上的自攻螺丝是否需要打胶?

楼主(2017-03-14):
如题.....红色位置的自攻球头上到塑料件上面不是很紧的感觉,,请问应该打胶么?打什么胶比较合适??

网友:
金属和金属之间才打螺丝胶

网友A:
不是很紧?
自攻螺丝不能用力 轻轻拧到底拧不动就好了
还有不是很紧的感觉恐怕已经滑丝了

自攻螺丝原则上不上胶的

网友B:
塑料件上不打胶,不紧是个什么意思?螺丝不匹配?滑丝了?如果你不怕将来拆不下来用螺丝胶,一般中等强度就可以。但是真心容易拆不下来。

网友C:
SAB的手册建议这里用502,我用的是环氧树脂,基本就是固定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紧?
自攻螺丝不能用力 轻轻拧到底拧不动就好了
还有不是很紧的感觉恐怕已经滑丝了

滑丝倒是没有,就是为了验证可靠度又拧下来过,再装上没有带紧时用手用力可以拧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B的手册建议这里用502,我用的是环氧树脂,基本就是固定死了。。

好的谢谢,环氧树脂不会对塑料产生腐蚀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件上不打胶,不紧是个什么意思?螺丝不匹配?滑丝了?如果你不怕将来拆不下来用螺丝胶,一般中等强度就 ...

滑丝倒是没有,就是为了验证可靠度又拧下来过,再装上没有带紧时用手用力可以拧动,主要担心L臂上面那个球头,因为球头口比较紧,螺丝胶会不会对塑料产生腐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环氧树脂不会对塑料产生腐蚀之类的吧?

还真没听说过环氧树脂会腐蚀塑料的,放心用吧。

网友:
用环氧树脂很好用

网友:
塑料之间不需要打胶 也不需要拧的太紧  容易滑  不放心打点502就行了

网友D:
E700用户表示没有上过胶什么胶都没有上过。
看图片就知道是E700的尾波箱

网友:
会! 丙烯酸酯类厌氧胶(也就是常用的螺丝胶 thread lock)会腐蚀某些材质的塑料,包括最常见的ABS和Nylon。我有早年间玩的模型车这样上过胶,塑胶螺丝孔部分已经变脆碎掉。

结论:塑料本身有粘滞性,不会松脱,请勿画蛇添足。

网友:
只要是塑料就不需要打胶,自身有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E700用户表示没有上过胶什么胶都没有上过。
看图片就知道是E700的尾波箱

主要雷虎的球头扣和球头配合比较紧,我担心来回滑动会松掉,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雷虎的球头扣和球头配合比较紧,我担心来回滑动会松掉,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多了

紧的球头扣我都会用球头刀处理一下。标准是用手捏着连杆(不是球头扣)可以轻松转动。或者另一头不固定连杆可以自然下垂。

网友:
塑料不用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