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模拟器里的直升机对比航模直机-一点粗浅感受

楼主(2017-03-14):
前段时间开始飞DCS,其实就是为了相对真实的直升机操作和飞行体验。用14SG练了一段时间,基本能够实现稳定柔和的控制。当然跟UH-1比较大好飞有关。如果换作法国的小羚羊估计也像也能飞出醉驾一样的感觉……UH-1H大桨是左旋的也就是逆时针旋。两片桨叶,上面还有根小平衡杆。尾桨安装在垂尾左侧。
今天拿出了尘封已久的拓士T16000摇杆,手感要好很多。昨晚啃了一小时手册学会了冷车启动,扳动各种开关按钮一通忙活,大桨终于缓慢的转起来了。在某个转速,机体会摆动和抖动。我的450L也这样。随前转速的提高这种现象消失。等到RPM LIMIT指示灯灭,表示转速已经足够起飞。前段时间也有过这个想法把14SG的LD旋钮设为油门,总距(螺距)独立出来控制。这样既可以随时调整油门,也可以观察在此转速下飞机的飞行表现如何。也就不需要IDLE 1和IDLE 2的定速开关了。结果低空飞8字的时候炸了。损失横轴+主轴+两个易碎舵臂。另外尾管有点弯不过皮传不碍事,整直了照飞……已修复。
关于定速和变距:UH-1更类似于航模陀螺仪定速。在合理的总距范围内,能自己调整转速试图匹配总距。基本能做到不掉转。UH-1的总矩控制是独立出来的,当拉总距杆时,斜盘和连杆没有任何动作。是一根独立的连杆连接着主轴。应该是空心主轴里还有一些其他机构在起着变距作用。斜盘的动作只有周期变距(升降和副翼通道)时才能看出。和航模是一样的。
关于金鱼尾:尾变距的动作更像航模模拟器里的LOGO 700,当脚舵位于中立点时尾桨带着一些角度并非是完全的0螺距,大约十几度的样子。可能是为了在起飞时稳定飞机不至于自旋吧。至少模拟器里不会出现。我故意试着在转速不够的时候勉强离地。尾巴是肯定锁不住的,拼命的向右自旋。很难修正更别说飞行了。UH-1也是有陀螺仪的但具体修正机制未知。

操控感受:确实是大机好飞。更何况大桨上面还有个平衡杆。平时飞450L时没注意观察过是否斜盘会随着我摇杆的回中而立即回中。在UH-1上,确实如此。当螺距增大时,蹬舵的量也要随之加大不然尾巴会甩得很厉害很难保持直线飞行。特别是降低高度减速着陆的时候,你得把总距杆拉多一点。UH-1太重不然升力不够直接拍地上。在拉总距机首向上减速刹车的时候是最难控制的也是最刺激的。飞机在颤抖耳朵里能听到大桨暴力切风的“突突突……”惯性也大。前进后退侧飞都要及时修正保持姿态正确。
最后,UH-1总距是没有负值的……最多只能翻个筋斗还得随时注意总距。不能突然快速变化特别是在剧烈机动中。不然整个旋翼头连同大桨突然飞掉只乘一根主轴竖那……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A:
这么多字,可惜我文化低没看明白表达的什么

网友B:
我居然看完了,dcs是什么?_?

网友:
虽然看完了 但完全没看懂

网友:
450L我是看懂了 其它的都没看懂!楼主套路太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字,可惜我文化低没看明白表达的什么

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没什么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居然看完了,dcs是什么?_?

dcs:模拟飞行平台 官网百度即可

网友:
楼主文字功底扎实,套路深厚,我等佩服!

网友C:
DCS是俄罗斯开发的一个模拟飞行平台,其中有很多模块,包含很多固定翼和直升机,直升机最早的模块是Ka-50,模拟的完全是真飞机的启动方式和真实的物理飞行特性!

楼主把它称作模拟器,其实是指真机指向的模拟器,而非我们玩航模通常所说的凤凰、RealFlight 7等。

所有好多模友听得一头雾水!

网友:
飞好真机模拟器也没什么机会飞真机啊

网友:
摇杆回中,450L的斜盘肯定回中。不然机体会不停的翻滚,翻滚力矩是摇杆位移量的函数。只有支持自平模式的陀螺仪,摇杆回中姿态才会回中,这种模式下飞行姿态才是摇杆位移量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S是俄罗斯开发的一个模拟飞行平台,其中有很多模块,包含很多固定翼和直升机,直升机最早的模块是Ka-50, ...

感谢补充!您也是模拟飞行老手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补充!您也是模拟飞行老手了吧。

客气!

以前从Lock on开始玩的,后来DCS:Ka-50,就飞Ka-50了,因为酷爱直升机。现在黑鲨2还在电脑里呢,只是没时间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气!

以前从Lock on开始玩的,后来DCS:Ka-50,就飞Ka-50了,因为酷爱直升机。现在黑鲨2还在电脑里 ...

同道中人啊!主要飞IL2里的Me 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