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L飞起来有哨子音

楼主(2017-03-14):
配置:原装电机,富丽版v4,deko 舵,k8
炸过一次:换过尾轴,原装皮带,塑料大桨夹,当然拆过横轴
今天飞起来,金鱼尾有点,回去调调就能解决,就是不知道为啥有一股尖锐的声音,是不是什么地方磨到了,大齿与电机齿,皮带松紧也正常啊。
有人说是电调啸叫!?表示以前没遇到过

ps:顺便说一下,这个接收机sbus真可以,我k8和穿越机f3都换了,接线方便

网友:
电机轴承,主轴轴承

网友A:
先测试电机,拆下电机固定座,用手捏住,看有没这种啸叫声

网友:
遥控真干净。

网友:
转速骚味低一点 螺距骚味大一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电机,拆下电机固定座,用手捏住,看有没这种啸叫声

电机轴承挂了,空转是没有问题的,一加负载就响了,赶紧换,不然电机轴很快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电机,拆下电机固定座,用手捏住,看有没这种啸叫声

我v4设的精灵定速,从启动到目标转速,过程中有声音,到达目标转速就很轻微,不过我不能判断是不是啸叫,可能是电机风扇的声音

网友:
尖哨声音一般是要换电机轴承了~

网友:
D10可以sbus了?

网友:
控怎样弄那么干净的,求方法

网友:
電機軸承+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