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冲双缸汽油机排气管喷出黑油是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2017-03-14):
副油针太富油?还是燃油和机油配不对?请教各路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机器?

但是已经磨合过两升油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已经磨合过两升油了呀。

慢慢飞吧
正常现象
慢慢就没了
新机器  金属屑

网友B:
油脏,富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脏,富油。

主油针富油呢还是小油针富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飞吧
正常现象
慢慢就没了

好吧。但是感觉不正常,并不是一小点!

网友C:
不是机油比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机油比高了?

。。。。你这句话是指难道是机油比高了?

网友D:
喷出不多,应该是正常的,本来就是烧混合油,机油不会燃烧,只能随排气管排出,如果是喷出一团团的黑油就不正常了,可能是化油器的油泵脏或机油太稠,造成燃烧不充分,不过新机器应该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出不多,应该是正常的,本来就是烧混合油,机油不会燃烧,只能随排气管排出,如果是喷出一团团的黑油就不 ...

谢谢。那我也有听说可能是因为某颗螺丝有松动磨损而造成的。有这种可能性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也有听说可能是因为某颗螺丝有松动磨损而造成的。有这种可能性吗

那你检查一下发动机各部件有无松动,有的话就上螺丝胶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检查一下发动机各部件有无松动,有的话就上螺丝胶拧紧

检查过了。并无松动,可能问题也就出现在化油器身上吧。准备拆化油器清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并无松动,可能问题也就出现在化油器身上吧。准备拆化油器清洗

新机器化油器没那么快脏的,什么牌子的发动机,燃油混合比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机器化油器没那么快脏的,什么牌子的发动机,燃油混合比用多少?

DEl。30:1

网友C:
过了磨合期40:1、50:1都行,前提是要用好机油像摩特7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但是感觉不正常,并不是一小点!

20起落就好了

网友:
用好点的合成二冲机油会好很多,我朋友说他用美孚二冲的全合成,排气管几乎看不到废油喷出,不过价格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了磨合期40:1、50:1都行,前提是要用好机油像摩特7100.

我是用的摩特7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了磨合期40:1、50:1都行,前提是要用好机油像摩特7100.

我用模特7100,30比一,50比一实在不敢,废油有,一点点

网友E:
新发动机都有点的,飞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