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飞宇2轴无刷云台和大疆的一些问题,老手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7-03-14):
我主要玩车的,前些天朋友退魔打包了一堆东西,其中有台大疆的精灵1,然后挂的是飞宇2轴无刷云台和萤火虫5s的相机。目前飞机一切正常,就是这个云台俯仰有点小问题,没接触过这种东西特来请教,对老手来说应该只是小问题。
目前情况是这样:飞宇这个2轴云台,我只接电源线和视频线的情况下,云台横滚俯仰都没问题,就是说我飞机不管怎么动,摄像机都是固顶保持的,但是没法用控来手动控制俯仰角度。可如果把云台俯仰信号线接到飞控上面,遥控器可以手动调整云台的俯仰角。但是会出现新的问题,就是比如飞行器仰角加大,云台反向俯角加的太大,比如我飞行器加大30度仰角,云台补充30度俯角,这样来保持视角固顶,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云台加了60度俯角这样。

情况就是上面这个样子,可能说的不太清楚,晚上回去有空的话我录个视频。

请问这个要如何调整了?我看了下云台的PDF说明书,应该不是调整云台,应该要调大疆我对应手动调整俯仰角这个通道的参数吧?  机器应该是大疆的精灵1 。。。有USB线,但是没找到对应的软件。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检查下dji的云台感度是否清零。因为无刷云台的控制板自己就会维持当前角度稳定不变,再额外加入飞控的对云台角度的补偿就会导致行程过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