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打飞机!武汉警方启用无人机反制枪

楼主(2017-03-14):
编辑:辰一

近日,一组“反无人机枪”图片在网上流传。从图片来看,这只反无人机枪非常有逼格,有单独的手提箱,箱内还有四块类似于大疆M600系列的电池

枪体上有类似于狙击步枪的瞄准镜,整个外形有别于传统枪械,非常具有未来感。从这张图来看,貌似是民警正在对一架精灵进行“射击”。

研究发现,这组照片出自ID为平安武汉的微博,原文如下:【武汉警方启用无人机反制枪,专制乱飞无人机!】目前我国无人机爱好者日子增多,无人机无序飞行的情况日子增多,严重影响了大型活动的活动秩序。今天,武汉警方在武汉体育中心首次启用“尖板眼”无人机反制枪,它可以有效在需要控制空域内压制无人机的遥控信号,强制让无人机迫降或者直接返航。民警提醒市民:依法使用无人机,切勿因使用无人机而扰乱大型活动的现场秩序。

“反无人机枪”对于模友来说应该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它是通过瞄准无人机之后,向其发射一束强功率的电磁脉冲干扰波,以干扰无人机的电子系统,使其迫降或返航。这里5iMX要提醒大家,就像微博原文提到那样,要依法使用无人机。不然指不定哪天就得提控回家了。。。

网友:
目测因此坠机砸伤人的诉讼快来了。

网友A:
对于飞控返航逻辑来说,到底是一种什么神秘力量使飞机返航或者降落。仅在本人短浅的认知范围内作如下分析:
1、如果是使飞控判断GPS丢星,一般飞控的处理逻辑是悬停直到低电降落。
2、如果是使飞控判断遥控信号中断,一般也是悬停等待,如果GPS信号稳定过会儿会触发返航。然而在返航过程中是否会发生碰撞导致坠落,又是疑问。
3、如果产生的是一种强力干扰,飞机是否会抽风直接坠机?
4、不同厂商的失控保护逻辑不尽相同,如何确保普遍适用。何况还有一些飞控的失控保护逻辑中还有继续自动任务,返航的条件非常苛刻。
5、超出我认知的神秘力量在那一瞬间改变了飞控的飞行逻辑,直接接管控制权。

个人拙见,欢迎探讨,不喜勿喷。

网友:
打了穿越机后,飞机会咋样?

网友:
如果是微波枪,不怕使用者暴露在强微波辐射里产生一系列对身体不利的影响么?而且现在无人机多数是无信号自动返航,最多就是把无人机“驱逐”出去,是打不下来的。
如果是EMP枪,直接干掉无人机,掉下来砸到人算谁的责任?

网友B:
民警们专业打飞机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民警们专业打飞机 哈哈哈哈

可能有过度执法的那天。

网友:
那一定要宣传好,这个不能用来打航模。。。航模才不能返航呢,要么直接自由落体,要么一飞冲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飞控返航逻辑来说,到底是一种什么神秘力量使飞机返航或者降落。仅在本人短浅的认知范围内作如下分析: ...

对啊,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骗经费的。估计也就是切了遥控信号,最多再切了定位信号。

各家飞机的保护机制都不一样,自组的就更加不好说。是缓降还是坠落都有可能,真实情况谁敢在人群中用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飞控返航逻辑来说,到底是一种什么神秘力量使飞机返航或者降落。仅在本人短浅的认知范围内作如下分析: ...

实际情况应该要有案例之后才能晓得具体原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飞控返航逻辑来说,到底是一种什么神秘力量使飞机返航或者降落。仅在本人短浅的认知范围内作如下分析: ...

我觉得应该是 超出你认知的神秘力量在那一瞬间改变了飞控的飞行逻辑

网友:
吓唬人的,飞机会乖乖降落下来吗,掉下来还差不多

网友C:
伊朗是怎么俘获美国无人机的?

网友:
到底是什么样的神秘力量改变了飞控逻辑呢。难道是抢夺控制权并发出降落或者返航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伊朗是怎么俘获美国无人机的?

据传伊朗阻断了控制信号和GPS信号,使它进入自动驾驶状态,然后重构无人机的GPS坐标,使它以为已经到了基地,自己降下来。

网友:
还有瞄准镜···

网友:
DJ 留的后台通道。   抠一下板机  一个波波发射出去。。。。鸡鸡收到超级VIP指令就乖乖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