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沙漏结构的玩具,怎么提高精度?

楼主(2017-03-14):
如图,2个底板中间用3根间隔柱固定,底板中间放轴承,两边各放一个,轴承中间穿一根轴,要做到转动很顺畅,那势必要求2个轴承的同心度要很高,请问怎么做才能提高精度?

网友:
加工精度高点就可以了

网友:
穿根轴再打轴承胶。

网友A:
两个底板用502粘在一起同时加工,不知你要求的高精度是多少?同轴度不超过0.1mm普通车床加工比较容易。
同时要注意那3根立柱刚性及误差对同轴度影响最大,中小孔同时加工误差很小影响不大。

网友:
除了加工要仔细外,组装也很重要。

网友:
这个东西看着好眼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底板用502粘在一起同时加工,不知你要求的高精度是多少?同轴度不超过0.1mm普通车床加工比较容易。
同 ...

同轴度不超过0.1mm的话,中间转子能灵活转动吗?现在的问题是装配怎么保证精度,就算2个粘一起加工,3根立柱如何固定也是大问题啊,我预想是3根立柱2头攻丝用螺丝固定,不知道这样精度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轴度不超过0.1mm的话,中间转子能灵活转动吗?现在的问题是装配怎么保证精度,就算2个粘一起加工,3根 ...

也没有尺寸?材料材质?转速?玩具还要什么样的精度?类似沙漏的玩具?貌似沙漏也不是转的?
所以回答只能是猜你想说啥!!!!同轴度你觉得0.1精度不够,可以提高啊,可以0.01,玩具有必要吗?
关键是你能做到吗?
貌似并不复杂,关键是不知道你要做啥?要达到什么精度?要精度就不能用这种结构,或四立柱,精度再高就用圆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有尺寸?材料材质?转速?玩具还要什么样的精度?类似沙漏的玩具?貌似沙漏也不是转的?
所以回答只 ...

其实就是要做一个磁悬浮玩具,转子是一块磁铁,能灵活转动的,材质用铝,四立柱能增加精度吗?我只是想知道用螺丝固定精度高还是直接在底面钻孔立柱直接插进去这样精度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要做一个磁悬浮玩具,转子是一块磁铁,能灵活转动的,材质用铝,四立柱能增加精度吗?我只是想知 ...

底板厚就钻孔插进去,立柱粗就螺丝压接。

网友(2019-02-08):
可以用塑料管两端车两个堵头涂PVC胶后用车床压进管子,精度肯定够用。需要把管子周围磨削掉,只留三个支柱,结构与你要求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