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的Betaflight调试教程

楼主(2017-03-14):
最近有不少新手在我群里问BF的调试方法,说网上大部分都还是CF的调试教程。
为避免重复教学,我就抽空弄了这篇教程。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有不对的地方也请大神指出。
至于Betaflight地面站如何下载如何安装,大家自己搜一下吧。真不难。
这次示范我使用的是来自 翼飞iflight 的一块宽压输入带OSD带电压检测的F4飞控。

1、因为这块飞控默认就是betaflight3.1.0,所以我不需要再重新刷固件,如果新手使用的F3,则需要重新给飞控刷写新的固件。许多新手在刷写F3的固件时,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固件烧写不上,固件下载不来等。强刷固件的方法有很多种,这里我只介绍我自己的方法。首先我会在各大群里下载好我需要刷写的固件文件,采用离线刷写的方式,然后使用一款叫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的STM32强刷工具,如图。这个工具屡试不爽。

我知道网络上有很多类似的工具,各自选择就行。
短接飞控上的BOOT,然后插上USB,这时我们会看见飞控只长亮一个蓝灯,说明已经进入强刷模式了。如图file:///C:\Users\Baolaoshi\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48245819\QQ\WinTemp\RichOle\EZ}0IQ@DT$1_}(~PP)FJ4]P.png

再打开这个工具,选择正确的COM口。注意COM0是空口。点击三次NEXT之后,在第二行点击“···”正确选择你要烧写的固件,然后开始烧写。烧写成功后重新插拔USB即可。

2、给飞控接上USB,点击连接进入BF地面站。

3、进入地面站后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菜单栏,并显示我们当前正在第一栏,设置。

4、第二栏,端口。这里主要是给遥控接收机开启对应端口。
设置好后记得保存。

5、第三栏,配置。选项比较多,慢慢看。

设置好后记得保存。

6、第四栏,PID调整。PID的调整每一台机子都不一样,所以非常的个人,而PID的调参方法也有很多大神帖子介绍,这里我就不说了,一般默认都能爽飞。实际上PID调整也是后期FPV之后的事情了。在起飞之前,乃至FPV之前,基本上都不要调整。

设置好后记得保存。

7、第五栏,接收机。这里主要是查看你的遥控器是否通过接收机跟飞控正确连接上,也是检测你的接收机协议和端口是否开启正确的界面。如果你的遥控器和接收机正确对频并且正常通电,当你拨动遥控器摇杆或者开关时,界面上的数值并未改变,那一定是你前面的设置不正确。需要重返第二栏或者第三栏重新设置接收机相关的选项,直到这一栏有响应为止。

8、第六栏,模式。这里主要是开启开关解锁电机,开启各种模式对应开关的菜单。详情看图
部分功能我并未使用过,所以就不介绍了

设置好后记得保存。

9、第七栏,电机。这一栏主要用来校准油门行程和查看电机转向用。好处就是不需要接上接收机就能够用地面站检查电机电调是否正常工作。上电测试电机电调请一定不要上桨测试!

10、第八栏,OSD。只有在第三栏开启OSD后才会显示这一栏。主要针对飞控带OSD的用户。

以上就是一般betaflight的设置教程,其实跟CF大同小异。若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也欢迎留言咨询!

网友:
包老湿出品 ,点错了

网友A:
好贴 好贴 我爱模型里很久没有这样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 好贴 我爱模型里很久没有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B:
写的真好

网友:
写得很详细

网友:
留个爪子。确实挺有用。

网友:
好贴啊。新手学习了。

网友C:
你好能我发一个汉化版的BF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我发一个汉化版的BF吗?

欢迎加入穿越机新手交流群545324834,群文件里有很多工具和教程

网友D:
请问在哪里查看现在固件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在哪里查看现在固件的版本?

点开 show log
连接飞控的时候就能看见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开 show log
连接飞控的时候就能看见版本

网友:
楼主要是能附一些相关软件的网盘链接,比如固件、地面站、blackbox等,估计大家伙能更愉快,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