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一款飞行稳定的像真机!

楼主(2017-03-14):
求大神推荐一款好飞的像真机!翼展1米以下,电动的,最好是螺旋机。

网友:
亚拓直机

网友A:
一米以下没好飞的!完毕

网友B:
好飞是指操控灵活,还是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米以下没好飞的!完毕

同意

网友:
FMS800翼展P47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飞是指操控灵活,还是稳定?

稳定。

网友C:
如果是电动像真机,建议去FMS家看看,他家的像真机都挺好飞的;如果需要油动像真机,京商绝版之后,50级左右的还真不多,可以考虑一下全球的FW-190、P-51和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动像真机,建议去FMS家看看,他家的像真机都挺好飞的;如果需要油动像真机,京商绝版之后,50 ...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强烈推荐fms PC-21,超级稳,超级好飞,速度不快!要是再加个飞控基本上可以一边飞一边嗑瓜子了

网友:
如果是二战的像真机推荐T28,F8,W190,都很好飞,翼展都是1100的

网友:
陆上有千禧年

水上有海潮

网友D:
皓业模型的旅行者

网友:
pc21的确好机

网友:
千禧年和PC21不是一般的好飞。

网友:
T28或者FMS P51

网友:
迪乐美Dynam固定翼像真机飞行视频

http://v.qq.com/vplus/a7d0327917b772130905ea2aaa949e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