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已经校准,设置k8时摇杆为啥不在中点啊?

楼主(2017-03-14):
哈哈哈

网友:
控的微调调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4%的偏差,我只能去调整了通道微调,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先调控里的微调  然后再调行程  是这样的

网友A:
都这样,要在控里调整辅助微调和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这样,要在控里调整辅助微调和行程

不是说直升机不需要微调么。而且我已经把遥控校对过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这样,要在控里调整辅助微调和行程

用的是14sg 怎么校对过后还是这样

网友:
建议仔细看看教程

网友:
看下VBAR的調試教程吧。不要自己誤解了自己。

网友:
我用T8J校准后就是0了,用的SBUS,你检查下是不是trim和sub trim加了设置

网友B:
还原TRIM,调遥控器的SUB-TRIM,正确了之后,再点VBAR那个界面下的,设定中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原TRIM,调遥控器的SUB-TRIM,正确了之后,再点VBAR那个界面下的,设定中心点

我是新建的一个模型,应该都是初始值

网友:
我也有偏差,控上微调也不能完全精确,差的也这么多,不知道飞不飞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建的一个模型,应该都是初始值

调sub-trim啊,让VBAR里面的中点正确。

网友:
看说明书调中立点

网友:
軟件為準

网友:
新建模型 接通直升机电源 遥控器开hold 调控的suntrim(中立点校准)主end point(舵机行程)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已经解决了,用sbus接线不需要校准

网友C:
呵呵,刚想告诉楼主用SBUS模式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刚想告诉楼主用SBUS模式就没有这个问题。

然而还是有问题😂😂😂十字盘照常设置,但是尾舵机的行程太大了,我已经把舵机臂减到很短啊。

网友D:
我遇到同样问题,朋友告诉我是国产控的问题,需要升级遥控器,付他吧太贵了,且是英文。支持国产不,技术纠结。天地飞9,二代,求大师给与点拨,如何归零,不归零可以飞行吗?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同样问题,朋友告诉我是国产控的问题,需要升级遥控器,付他吧太贵了,且是英文。支持国产不,技术纠 ...

已经飞了 无所谓 我用的是天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