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楼主(2017-03-14):
为什么MB陀螺仪的E功能尾舵行程量调不了!灯不闪!

网友:
控上的陀螺通道  打开  重新设置

网友A:
机械没搞好,中立点,尾拉杆长度,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只有说2边形成不一致的。那是舵机臂没装好。 没听说不好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没搞好,中立点,尾拉杆长度,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对就是这个了   谢谢

网友:
一边行程太短左右相差太大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