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 尾巴

楼主(2017-03-14):
如图,侧挂一个去皮卫星,然后换上这种3叶的尾桨,尾巴曲线加5%就基本没有死区了,飞起来很爽。跟原厂尾桨比好太多,风中都没有金鱼尾

网友A:
三桨型号可否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桨型号可否告知?

某宝搜mcpx尾桨

网友B:
看图用新接收板驰远升级新固件?这机脚架飞3D会掉出来,原厂电池份量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用新接收板驰远升级新固件?这机脚架飞3D会掉出来,原厂电池份量太重!

好像是的,有新版

网友C:
我也买过一台 就是怎么都搞不好  动作稍微大一点就甩尾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过一台 就是怎么都搞不好  动作稍微大一点就甩尾巴

螺距行程别调太大,我用DX系列控的螺距行程量在上下50%到65%之间,找到适合你的习惯区域就好。
另,我也象楼主的样子调了D/R值,不同的是我调成R值25%,这样更柔合好飞。
另新款的脚架的两个插入主架的插头略带锥型,不太容易脱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螺距行程别调太大,我用DX系列控的螺距行程量在上下50%到65%之间,找到适合你的习惯区域就好。
另,我也 ...

当时整了好久没整明白   就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时整了好久没整明白   就出了

少了一个体验。
HCP100S在这个档次中应该无出其右了,动力强大;挂上地平线的小卫星是很好控好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少了一个体验。
HCP100S在这个档次中应该无出其右了,动力强大;挂上地平线的小卫星是很好控好飞的。

主要是当初硬是没把他调教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的,有新版

驰远真能忽悠,用2年时间UP出新接收,尾巴死区BUG还是那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驰远真能忽悠,用2年时间UP出新接收,尾巴死区BUG还是那鸟样?

哈哈

网友E:
100s加衛星實在不錯
本來用D10可以加尾舵兩側起步的量
現在用DX控除非刷機
或是像我這樣的另一種調法:
先加60%的expo

再設一個尾舵-尾舵混控減去中間鼓起的量
這樣尾舵起步就很平滑又沒死區

100s的腳架容易掉也脆
顏質更是差
我改用150的就從來沒斷過
前頭用螺絲鎖的不會掉了

此外因為翼荷高雖然比較穩
但是航線實在難飛
加上陀螺不可調
直接改用飛越mcpx子彈槳就可以加大浮力
動作細膩多了

网友:
都是人才,厂家确不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s加衛星實在不錯
本來用D10可以加尾舵兩側起步的量
現在用DX控除非刷機

学习了,多谢多谢

网友F:
请教DX6i怎么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DX6i怎么设?

没用过啊...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