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震动大家一般解决方法。

楼主(2017-03-14):
正常飞感觉还可以,但看日志感觉震动还是大,ACCY方向震动指的那个方向。

网友:
你这震动也太大了

网友A:
震动够大的,用减震垫(席梦思)了吗?
报一下机器的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够大的,用减震垫(席梦思)了吗?
报一下机器的配置吧

用减震板了,飞越650机架,飞越的1555碳桨,朗宇X4110S电机,达普5200电池。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减震板了,飞越650机架,飞越的1555碳桨,朗宇X4110S电机,达普5200电池。

网友:
先换好一些的桨。X650 机架就上 1555 桨有点勉强了,换大牌子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减震板了,飞越650机架,飞越的1555碳桨,朗宇X4110S电机,达普5200电池。

上席梦思都这么大震动....
检测方法:先拆桨,推油,手摸着机臂看是否有震感,如有,逐一启动电机,看那个电机振动大,排除电机动平衡不好
然后在上桨,逐一检查哪个轴振动大,排除桨的问题。震成这个样子基本就是动力的问题,飞越650虽然都说软,但也不会震成这样。
我自己的apm悬停时最多正负2以内,pixhack正负1以内

网友B:
小白请教这个是用哪个软件分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白请教这个是用哪个软件分析的?

这个就是APM地面站啊

网友(2017-06-12):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APM地面站啊

怎么调出这个界面来?我回看日志,不知道看啥

网友:
新人默默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减震板了,飞越650机架,飞越的1555碳桨,朗宇X4110S电机,达普5200电池。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飞越碳桨品质还可以,郎宇电机虽然动平衡不好但也不至于这样,检查一下装配吧
看看电机座、折叠机臂和C扣有没有装好
我APM差不多同样配置,XY轴在正负1.5,Z轴-12到-8之间。PIXHACK基本在正负1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