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6进一步拆解,银燕35A数字信号测试

楼主(2017-03-14):
银燕紫弹35A。官方说不支持DSHOT。。。其实不然

银燕2306拆解,转子动平衡是出厂做好的,其实更重要的是,只用了一点点平衡泥,说明裸转子平衡已经不错。否则需要大量平衡泥。
转子细节图,着磁铁结结实实比2205高很多。。。
侧面看高度明显不一样
多股绕,别问我问什么。我只买 多股。具体原因大家百度下就行了
红屁股,从洞洞里面可以看出是两个轴承,只是离得很近。。。上次有朋友猜测是一个轴承。。。CNC的红屁股依旧光滑。哈哈
一个垫片,顶部是半圆头正好和转子吻合,底部平的,和电机轴承内部转动部分一样的直径,可能稍大一圈
重点说下35A,官方表示不能支持DSHOT。其实是可以的。。方法和其他BLS一样。改一下信号线。。我没有去电阻。是顺着电路找到了离单片机更近直连的引脚焊接了。注意原厂164固件飞空不认无法驱动。刷新166BLS固件,飞空dshot600完美运行。。。
结束。和大力保护壳简直般配,14,5的宽度加上热缩管。不多不少刚好进大力的15MM保护壳。。。强迫症福音。。哈哈。

网友A:
多股比单股好?至少电机上用觉得有待考证。我只知道顶级电机都是单股手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股比单股好?至少电机上用觉得有待考证。我只知道顶级电机都是单股手绕的。

手绕多股根本绕不进去那么多。这是真心话。我手艺可以。单股我绕的很漂亮。多股我只能绕进去9圈左右。根本挤不进去。。。多股满槽率没话说。。
高手单股手绕,牺牲满槽率加粗线径,然后减少一到两圈提高KV获得暴力。。仅此而已

但是同时牺牲了很多续航的

同样扭力  KV的情况下。多股比单股满槽率绝对高太多。。。更省电。

银燕这个是5股,13圈,你试试就知道了。。。我拼了命一直用力拉直漆包线,也只能进去9圈。我拆的时候数了,13圈。不是机器绕不进去

楼主:
我也曾经吧2300KV手绕到了3300KV左右。。。上4寸三页,在180上获得了几乎接近5寸三页的动力。但是续航就。。。。。。。

网友B:
飞盈佳乐的电调早就支持BLS16.6,DSHOT 600完美,而且固件从飞控F3上就能刷,贼爽
银燕卖那么贵的电调还不支持,得自己弄,唉

网友:
银燕垃圾啊

网友:
楼上的都是穿越大神啊

网友C:
银燕的电调能支持的DSHOT被忽略了,楼主大神啊,期待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银燕的电调能支持的DSHOT被忽略了,楼主大神啊,期待飞行视频!

银燕官方向来比较保守而已。。。总好过吹牛逼。。。潜能大家自己发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盈佳乐的电调早就支持BLS16.6,DSHOT 600完美,而且固件从飞控F3上就能刷,贼爽
银燕卖那么贵的电调还不 ...

支不支持DSHOT其实就是一个电阻问题。。。直接支持的都是没有电阻的。
官方吧35A有电阻的电调归类为不只是DSHOT罢了

BL从166开始已经无视那个电阻。不管有没有电阻都直接上DSHOT

网友(2017-06-05):
引用 楼主:
支不支持DSHOT其实就是一个电阻问题。。。直接支持的都是没有电阻的。
官方吧35A有电阻的电调归类为不只 ...

楼主能分享一下信号线的焊接图么,电调信号线要焊到那个引脚上?

网友D:
说多股 细线好  实际 银燕2306 效率 比致盈2306 粗线的效率要低很多,是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多股 细线好  实际 银燕2306 效率 比致盈2306 粗线的效率要低很多,是低很多

致盈 GTS 2306 那款數據很暴力阿!
價格倒是跟白銀燕差沒多少

网友E:
粗线看上去会漂亮点,
扭力与效率不是讲线的用得粗与细的,而是讲面积与圈数,
现在如果使用的话还是BLS会好些,这是我实际飞出来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粗线看上去会漂亮点,
扭力与效率不是讲线的用得粗与细的,而是讲面积与圈数,
现在如果使用的话还是BLS ...

扭力基本全看磁铁,
效率基本全看满槽率和定子钢片质量。单股和多股满槽率到底那个多,看看就知道了。这个也是所有电机的原理,并非航模这里搞特殊。
单股只有一个卖点,号称电流大。。。但是工厂绕单股的理由其实就一个,节省成本。绕的成本,并非漆包线的成本。比如银燕的5股一起绕13圈,手工根本不可能绕进去。。。。绝对不可能。单股13圈的电机我绕过几十个。轻松绕进去。因为根本绕不满,一般第一层铺满是9圈,第二层只有四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扭力基本全看磁铁,
效率基本全看满槽率和定子钢片质量。单股和多股满槽率到底那个多,看看就知道了。这 ...

只针对线圈来讲
如果要说其它的话那就是不是这样子的讲法了,磁铁,锭子,包括铀承,设计间隙等,都有影响,能讲得清楚么

要说成本的话,手工比机械要贵得多,这个还用得着争么,
当然我要讲,银燕的马达还是不错的,我有一套RS2205的现在还在用,比之相同规格来讲需上等,价格当然也属上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针对线圈来讲
如果要说其它的话那就是不是这样子的讲法了,磁铁,锭子,包括铀承,设计间隙等,都有影 ...

手工绕比机械贵的多,为何那些单股的还选择手工?因为小厂,没有多股绕线的机器罢了。。。说到底不还是节省机器的费用么?
也没有孰优孰劣。。。我个人非多股不买。帖子也只是说出来罢了。。。只是不喜欢单股的电机厂家,鼓吹什么暴力电流大。不喜欢厂家这种做法。单股就单股没毛病。。。非要说一些有的没得来迷惑消费者就不好了

网友F:
你和银燕比较熟、反映一下。平行胶别弄的凸出来,底座那边就很薄,轻微变形就会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和银燕比较熟、反映一下。平行胶别弄的凸出来,底座那边就很薄,轻微变形就会卡到!

平衡泥有在底部转子顶部有时候也有。。。配平的时候都是不固定的。。。可能偶尔有的电机平衡泥会突出一点点。。好像也没得改善余地吧。

网友:
DSHOT不是已经普及了么。还聊DSHOT啊。都32位电调了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扭力基本全看磁铁,
效率基本全看满槽率和定子钢片质量。单股和多股满槽率到底那个多,看看就知道了。这 ...

关于满槽率,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你讲的5股横截面积总和,和单股的横截面,一样吗? 并不是看上去满,满槽率就高的。

网友H:
银燕2306 2750kv要用什么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银燕2306 2750kv要用什么电调啊

如果是暴力飞。。。40A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满槽率,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你讲的5股横截面积总和,和单股的横截面,一样吗? 并不是看上去满,满 ...

好像即便是看起来五鼓的横截面比单股也多。。。没有具体换算过。。仅仅是看起来。也许我看错了吧
满槽率应该是公认多股优于单股。。。但是多股绕太满,定子铜线之间几乎没有缝隙。就铜线散热来说应该不如单股。但是穿越机电机都不是设计长时间温和工作的那种。瞬态大电流瞬间升温,短时间工作比较迅猛。散热我个人觉得对于空中那4分钟,不会因为散热问题该烧的就不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暴力飞。。。40A起步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支持dshot的貌似只有45a的 t-motor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即便是看起来五鼓的横截面比单股也多。。。没有具体换算过。。仅仅是看起来。也许我看错了吧
满槽率 ...

按我以前重绕电机的经验。 单股更容易在每槽中绕进更多截面积的铜线。 并且同样横截面,单股比多股能够承受更大的电流(因为其实电流并不会平均地分配到每根铜线中)。单股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用机器绕制。所以我是支持单股电机的一派。以上供你参考。

网友:
为啥我的银燕Lighting-S 35A啥都没改直接上了DSHOT。。。

网友:
好电机帮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多股 细线好  实际 银燕2306 效率 比致盈2306 粗线的效率要低很多,是低很多

已经买了致赢新款2306 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