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螺距的问题 新手求大神

楼主(2017-03-14):
如图。现在调试循环螺距。我发现这前后不一样啊。后面调到8度 前面就没有八度。调前面吧 后面角度又变了。求大神 这角度只要调一边 还是2边要调到平等?

网友A:
以尾管作为标准,调整的时候大桨车到尾管上都调成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尾管作为标准,调整的时候大桨车到尾管上都调成0度

就是调尾管上面的那个桨的角度。前面的桨的角度不要区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调尾管上面的那个桨的角度。前面的桨的角度不要区管了

调完一个桨再把另外一个桨转到尾管上调,两个桨要拉直

网友B:
先把2根桨都调零度,然后再调循环螺距,如果你前面2个桨都是零度的话,按理随便那桨转到尾桨位置测出来8度都应该一样。

网友:
估计是十字盘没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2根桨都调零度,然后再调循环螺距,如果你前面2个桨都是零度的话,按理随便那桨转到尾桨位置测出来8度 ...

意思就是说只有桨转到尾管那个位置才会有8度 是吧!

网友C:
调机螺距桨都是以尾管为参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机螺距桨都是以尾管为参考么?

不懂啊。我是放电机上测试的水平 然后 调前后桨的平衡 角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啊。我是放电机上测试的水平 然后 调前后桨的平衡 角度

我也纯新手,现在准备自己调次机,完全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纯新手,现在准备自己调次机,完全无从下手

慢慢来 我有点小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慢来 我有点小懂了

嗯,万事开头难~~~

网友:
必须是最开始中立点时候两个桨都是0度,这个标准情况下再进循环螺距,看头看尾应该都是8度

网友:
之前我调机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 我懂你的意思。你只需要两片奖分别调到零度以后再来调就行了。都调成0度的前提是奖都在机头位置或者都在机尾的位置。记住两片奖即使没有零度,但是两片奖必须度数都是一样的且在允许的角度范围内(应该是零度五度以内而且两片奖度数必须一样)

网友:
两片奖都调到一样了的话就不用调了前面调后面 前提都是以机头或者机尾为参照

网友:
我已经调完一架了,这里我是通过直接调拉杆调回来的,有微小误差。不过刚才试机悬停是很稳,不知道航线会怎样,反正现在飞航线还不大可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完一个桨再把另外一个桨转到尾管上调,两个桨要拉直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