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吒V2飞控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7-03-14):
本人用飞越680机架组装了一台六轴,配的是哪吒V2飞控,6S5000MHA电池,飞越2D云台,GPPRO4,12寸桨叶,天地飞08遥控,5.8G图传2W,目前遇到了3个问题,请教各位大师:
1、按说明书组装好后,通电连接电脑调参软件,本人是WIN10系统,无法识别进入调参软件,无奈之下之好换用WIN7系统电脑重新安装软件进行调参,有什么办法或是安装什么补丁可以让WIN10系统也能识别哪吒V2调参软件呢?
2、在调参软件中,有一项电机测试,按要求进行M1-M6电机的点动测试,但目前只能完成M1-M4电机的测试,点击调参软件中的M5,M6,5,6电机无响应,请问什么原因?(电机测试前已经进行了电调油门行程校准),而且试飞时可以正常起落,各电机运转良好,但测试时5,6电机无响应,感觉不踏实,也不敢远飞。
3、如何设置失控后GPS返航。目前模式控制开关有5档可调节(GPS-失控-姿态-失控-自定义(手动,姿态,失控)),为了便于校准指南针,通常我都自定义选择“”手动“”,因为校准指南针时需要来回切换GPS-手动,如何设置姿态模式下的失控保护为GPS返航呢?主要目的是飞行过远失控后,能自动返航。也就是在调参软件上,关闭遥控器模拟失控状态,高光蓝色亮块能转换到失控保护上,真正时多轴失控能自行返航至起航点上空。

网友:
不玩大疆的路过

网友A:
飞行器模式选择是否选的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器模式选择是否选的六轴?

是的,选的是6轴

网友:
失控保护要在遥控器的失控保护里面设置,通道的失控输出值。至于调参软件我是用的win10系统安装虚拟机,虚拟机再装win7

网友:
楼主要记住v2的返航功能是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不太靠谱,我就差点飞丢了,尽量别用,很有可能就是一键放生了

网友:
按照大疆的逻辑,失控返航必须在GPS有效的情况下,无GPS时为失控悬停,判断依据是:起飞前有GPS信号且信号良好、返航点已刷新(绿灯频闪)、失控时有GPS信号且信号良好,无论遥控在是空前处于什么模式都进入失控返航 。所以不必纠结“如何设置姿态模式下的失控保护为GPS返航”.....只是V2失控返航的高度太过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