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楼主(2017-03-14):
在某宝买铝棒怎么没有规格选项?谁知道谁。没有规格选项他怎么发货啊?

网友A:
问店铺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店铺老板。
谢谢回复。客服点击无反应。

网友A:
那就再看看别家

网友B:
一般都是按重量或米为单位,说明里都有不同规格重量尺寸。选好拍下后联系客服改价。

网友C(2019-02-08):
一般种类较多或者店铺根据你需要临时调货的情况很多。卖家都不愿意存货。铝材除了外观规格外还有材质上的型号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