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死在apm上面贴配重减震,请各位说说看法。

楼主(2017-03-14):
3张图,分别是没贴配重,顺着x轴贴,45度贴的震动图。各位大神说说看法

顺着x轴贴

顺着x轴贴

45度贴

45度贴

网友A:
第三张图震动最好,配重是需要的,不知道楼主怎么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张图震动最好,配重是需要的,不知道楼主怎么贴的?

用车胎动平衡用的带背胶铁块,5g一个贴在上面。可惜是长方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车胎动平衡用的带背胶铁块,5g一个贴在上面。可惜是长方形的。

我曾经用一元硬币这么玩过

网友B:
楼主是固件版本多少?3.4之后要看VIBE为主了。IMU不是重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固件版本多少?3.4之后要看VIBE为主了。IMU不是重点了

miniapm用的3.1.5。pix没找到mini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用一元硬币这么玩过

效果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好么?

基本上没啥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车胎动平衡用的带背胶铁块,5g一个贴在上面。可惜是长方形的。

铁块不会影响到磁罗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块不会影响到磁罗盘吗?

用外置罗盘

网友:
学习了,楼主能想到用轮胎平衡块,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