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舵机断齿轮及螺丝取出问题

楼主(2017-03-14):
各位大神好,小弟年前在练习450L的时候,第一次尝试翻筋斗,第一次很成功,心情很激动然后第二次翻的时候失控炸鸡,万幸是炸在松土里面,回家清洗零件的时候发现如下问题:

1 有一个舵机的舵臂炸断,然后我用湿了一下这个舵臂已经可以360°顺畅旋转,我就怀疑是不是输出齿轮已经断了,烦请大神指导一下,图片如下(舵臂已经可以360°顺畅旋转)。

马云家找到的可以替换的齿轮。

2  鸭子原厂的螺丝实在是很让人头痛,后来买了芳生的螺丝,但是仍然有两个螺丝滑丝了,一方面是螺丝刀也不怎么样,但是这个螺丝也确实垃圾,软。
之前也看到有过求助的帖子,说使用螺丝取出器取出螺丝,还有的是用螺丝钳,上网找了一下发现螺丝钳贵的要死,也不晓得螺丝钳的效果如何,不知大家对取螺丝有什么办法,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1.买齿轮不如换舵机
2.螺丝刀买好的,亚拓的不错够用,螺丝不要拧太紧,上了螺丝胶拧到两个手指头拧不动就好了,不要使出吃奶的力

网友B:
LZ螺丝要不就是拧太紧了要不就是螺丝胶用的不对。我都是用蓝色低强度螺丝胶,只是三到四条螺纹的量,多余的用卫生纸轻轻吸掉,拧的时候三根手指先拧到底,然后再带一下就行了。拆的时候稍用一点力就可以拧松,很方便。

网友C:
215本来就可以360度转的。楼主多疑了

网友:
215可以无限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买齿轮不如换舵机
2.螺丝刀买好的,亚拓的不错够用,螺丝不要拧太紧,上了螺丝胶拧到两个手指头拧不动就 ...

不知您说的换舵机是把这个舵机寄回厂家更换还是直接换用其他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螺丝要不就是拧太紧了要不就是螺丝胶用的不对。我都是用蓝色低强度螺丝胶,只是三到四条螺纹的量,多余的 ...

我也是第一次装机,也不是很懂,我的胶水是亚托带的T22螺丝胶,不过还是非常感谢对拧螺丝提出的建议

楼主:
这个舵机是一点没有阻尼的旋转,一点也没有,我知道215可以无限旋转,我是想表述这个舵机可以无阻尼旋转,我是怀疑输出轴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5本来就可以360度转的。楼主多疑了

她是没有阻尼旋转,我是怀疑输出轴断了,如果没有断的话旋转是有阻尼和齿轮旋转的声音的,这个是一点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装机,也不是很懂,我的胶水是亚托带的T22螺丝胶,不过还是非常感谢对拧螺丝提出的建议{:1_2 ...

哈哈,不客气。我之前也是上很多螺丝胶,多到在拧紧螺丝的时候会溢出来,把侧板都弄脏了。现在慢慢发现其实螺丝胶的作用就是作为螺丝与螺丝孔之间的柔性填充物,防止松脱。这个胶的量只需要一点点就够了,多了其实用处不大,往往还会把事情搞砸。

网友C:
应该是输出齿轴断了。换一个就ok。拆开看看就知道

网友C:
215齿轮力量大顶不住。要是不用易碎臂。可以在白色舵臂根部开个缺口。以后一炸鸡就会在那个位置断裂。就不会损害舵机齿。达到易碎臂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输出齿轴断了。换一个就ok。拆开看看就知道

嗯嗯,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5齿轮力量大顶不住。要是不用易碎臂。可以在白色舵臂根部开个缺口。以后一炸鸡就会在那个位置断裂。就不 ...

这样的话不会因为锁的不紧飞行的时候不会出事故吧。

网友:
在圆圈外的根部。不影响锁定。瞬间冲击力大才会断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您说的换舵机是把这个舵机寄回厂家更换还是直接换用其他舵机?

不知道kst有没有售后,有的话找售后修,自己修不一定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kst有没有售后,有的话找售后修,自己修不一定修好

联系过,有售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舵机是一点没有阻尼的旋转,一点也没有,我知道215可以无限旋转,我是想表述这个舵机可以无阻尼旋转 ...

哦,你舵机通电试一下就知道了。KST售后好快的,不足的是要收材料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