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接收是废了吗

楼主(2017-03-15):
现在八个频道只有这一个能对上,而且是这情况

网友A:
我遇到过,新买的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新买的就这样

那你是修好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是修好了吗

我给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退了...

嗯,也不知道是哪儿的毛病

网友B:
我遇到的是每次开机都显示像上面那样,每次都要在接收端重新自动扫描所有频道,扫到了,又好了。
发射频道从来没变过。
也不知道啥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是每次开机都显示像上面那样,每次都要在接收端重新自动扫描所有频道,扫到了,又好了。
发射频道 ...

我去找个电子高手看看

网友C:
按照图表上的参数,手动设置频点看看,不要用自动搜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图表上的参数,手动设置频点看看,不要用自动搜频

这个都没有自动对频,我手动八个频道。就只有一个能行的。估计是板子有问题,谢谢回复

网友D:
接受只有8频道,更改发射器的频道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受只有8频道,更改发射器的频道在试试

我就是发射一个,接收一个的一个一个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