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

楼主(2017-03-15):
这个板子焊好线。连上几次。无缘无故连不上了。听说要短接,请问要短哪个脚呢

网友A:
B右边()里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右边()里边的

兄弟可以详细点吗谢谢,这个问题是否一定要短接刷下才解决

网友B:
boot字母b下面两个焊点短接,插电脑,装驱动,重新刷bf或者cf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字母b下面两个焊点短接,插电脑,装驱动,重新刷bf或者cf

多谢指教。问题解决了。但新问题又来了,连上飞控只有基本的4个通道能动,其他的通道没反应,用AUX切不了模式和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