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飞机一番劲斗翻过来刚修正,飞机就极速翻滚掉下来

楼主(2017-03-15):
如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
电调的温度保护关闭没有?

网友A:
跟我一样,你用的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一样,你用的什么电机?

找到原因了 ,电机功率太大,电池C数太少,电压被拖垮了,导致电调保护,严重导致飞控重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 ,电机功率太大,电池C数太少,电压被拖垮了,导致电调保护,严重导致飞控重启

你这电池C数得有多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池C数得有多低啊。。。

双天35C

网友B:
需要多少C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多少C才可以?

我用的4S70C,正常3S的话30C的电池也可以。

网友:
我也出现很多次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找到原因,但是换了电机就能好

网友:
有可能是参数 有可能是电调问题   不定时会抽风   看我以前的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9902

这问题搞到我不能放开飞 所以都好久没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