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黑羊图传的魔友

楼主(2017-03-15):
黑羊图传下图中画圈位置的两个电阻炸掉了, 求好心的朋友帮忙量一下上下两个电阻的阻值。 奇怪了,图传照样能用。

网友:
估计原来也没有

楼主:
确认原来是有的, 被炸掉了。

网友A:
两个小电容 103 104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小电容 103 104之类

谢谢回复, 是电容不是电阻吗? 能帮忙用放大镜看看清楚吗? 我要修好它, 否则用着不放心。 🙏

楼主:
自己顶, 请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B:
靠上方的10K
下面的24K

直接在 板子上测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上方的10K
下面的24K

太谢谢了, 上次装了电容不对,又给拆了。 今晚就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上方的10K
下面的24K

怪了,装上后图像没掉了稳定,所以我又拆了

网友(2022-08-21):
我是黑羊TBS UNIFY PRO32NANO 指甲盖图传,装在穿越机翼飞死神F7mini上,装完我直接把图传表通过BF刷上去了,根本刷不进去,会有故障,是不是要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