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亚拓50a电调设置问题

楼主(2017-03-15):
我遥控是futaba 14sg, 接收机是R2008

这几天设置电调的时候,在设置第三段电压保护的时候,明明把油门推到了最上面,但是最后确认下来永远都是2声,也就是中端。

请问各位老鸟们这是为什么?是我操作问题还是电调问题?

网友A:
福特吧系列控  油门通道都要反向下的

网友B:
进入遥控器把油门通道反向,Futaba油门默认是反的,也就是说油门遥杆在最低时,实际输出是油门在最高点,也就是满油门状态,所以你设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特吧系列控  油门通道都要反向下的

油门是反向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遥控器把油门通道反向,Futaba油门默认是反的,也就是说油门遥杆在最低时,实际输出是油门在最高点,也 ...

油门是反向的。其他几个选项选着 1或者2 都没问题,就是第三个电调选不了3

网友:
遥控器 3TNR 必须选择r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