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KRC车场调试新机架,动力非常不错哇!

楼主(2017-03-15):
配置简单说一下:
iFlight ix-5  200mm机架
BeeRotor 2207-2780KV
GR-18 3xG 飞控
Graupner 20A 电调
FX 795T 25-600mW 图传
MZ-24

网友A:
中间那个黑色铝合金壳的是什么东西?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黑色铝合金壳的是什么东西?飞控?

飞控+接收器一体

网友B:
FX 795T 图传效果怎么样? 比aomway?

网友:
我靠,24Pro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接收器一体

网友:
这个桨是哪家的?

网友C:
请问,这个飞控怎接线?有图吗?效果怎样?我也有个不过没用过

网友:
成哥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 795T 图传效果怎么样? 比aomway?

我一直是用FX 795T图传,我觉得效果非常好!但是目前国内没有卖795T 的只有799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飞控怎接线?有图吗?效果怎样?我也有个不过没用过

顺时针数1234 ,左前开始1234,很简单的!

网友C:
是不是电调单信号线接1.2.3.4,再另外给5v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调单信号线接1.2.3.4,再另外给5v +-就可以?

对,电调接信号线和地线,然后接个电源给飞控供电就行了 5V

网友:
引用 楼主:
GEP R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11950397639.23.RWM5g2&id=5467439976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