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一次炸一次没SEI了

楼主(2017-03-15):
s550 六轴 apm飞控 新手 参数真心不会调 没等自动调参就炸了 gps座都换三茬了 就TM炸座 也meisei了  高手们咋解决呀  或者给个参数 别起飞就炸就行

网友A:
怎么炸的能简要说明吗?能上个logs更好 , apm刷那个固件 ?  刷3.21 行了 , 没设定及硬件连接错误 , 一般预设值pid 就能稳定升空了

楼主:
刷的最高版本 升空可以就是瞎晃往一面跑偏 也挺稳 也许是我手不行以前啥也没飞过第一次飞感觉就是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炸的能简要说明吗?能上个logs更好 , apm刷那个固件 ?  刷3.21 行了 , 没设定及硬件连接错误 ,  ...

我起飞都是用手拿着起飞在地上起飞根本不敢 地上起飞两次都翻了 用手拿着就没事

网友:
看来你只鸡调的也不错了 , 在地上起机要果断推油给机子离地 , 别婆妈就是 , 升空有偏一边 , 这个多是机子重量分布不平均所致 , 若这个分布正常或否 , 做一次自动微调就搞定了

补充一点 , 自动调参不是必需的 , 手动调更有效 , 我从没自动调参

网友B:
先手动起飞,没问题再切定点。如果定点不稳,总要往一边跑的趋势,那就不是调参的事情,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调参就是按机状况 调红框内的数值 , 每次调的幅度 大约5-10% . 这个图是450四轴的pid  apm v3.21  , ...

谢谢 在补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手动起飞,没问题再切定点。如果定点不稳,总要往一边跑的趋势,那就不是调参的事情,很麻烦。

谢谢帮助 还是好心人多 不嫌弃小白

网友C:
地面起飞翻有可能是水平没校好,飞控加速度计校准后实际飞可能还会有误差的,要消除误差要么用飞控的autotrim功能自动调整,要么调AHRS_TRIM_X和AHRS_TRIM_Y参数,差0.0001可能就歪一些了,调好后自稳模式缓缓推油门就能垂直上升而不偏斜(或有几度的偏斜),没有什么离地要果断推油门的必要。
550机若悬停油门60%左右,PID参数在默认的基础上,把最上面的Stailize P值调大,这值小的话自稳飞起来会感觉机太滑了而且可能有翻跟斗的现象,但若过大那么在定点模式下移动机子会有点一顿一顿的点头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起飞翻有可能是水平没校好,飞控加速度计校准后实际飞可能还会有误差的,要消除误差要么用飞控的autotr ...

回头调调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