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舵时无意干涉到相邻通道 玩直升机真的那么难吗 有什么办法克服

楼主(2017-03-15):
玩直升机一年了,虽然平时工作,玩的不多,但是入魔也有一个年头了,技术不见长,修飞机技术到是涨的快。现在就能飞飞航线,慢慢的开始学翻了。刚开始特有劲,练着问题又来了,就是不如再打升降的时候会无意带动副翼,快推油门时要带动方向舵,刻意注意了,但感觉手上还是完全做不到不干涩,还有在翻过来这个过程中,油门螺距要这样打 才能让飞机不掉高不上串,不乱飞呢,麻痹感觉瓶颈又来了,在练的烦的时候就觉得直升机练着真难啊,进步真慢,大神们讲讲技巧呢  谢谢

网友A:
换姿势 二指好一点

网友B:
楼主是中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姿势 二指好一点

是捏指手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中国手?

中国手是什么样  我是美国手 捏指

网友:
。。。这不是飞直机的问题,你这手法飞什么都有问题。。。练习也很简单,找个地方坐着,静下心来,拿好遥控器,单推升降,你能感受到中间有一条沟壑,直上直下的打舵不会动到副翼舵的弹簧,一直重复这一动作几百遍,别看遥控,用手指头去感受,动作就能纠正过来了。油门舵同理。

网友:
一个字,练

网友:
设exp,设中立位死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捏指手法哈

对 捏指 能稍微改变些 还是得靠练

网友:
正常,学会边打边修。可以先把遥控器摇杆调的弹力大点。这样不容易联动。

网友:
这是小问题,很多高手偶尔也会拨动别的通道,关键在于修舵,碰了别的通道马上修正

网友:
多練習模擬器

网友:
练到把升降和副翼的舵量一次性同时打好

网友C:
弹簧加到最硬
轻松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弹簧加到最硬
轻松解决

调整弹簧要拆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整弹簧要拆控吧?

看了说明书,不需要拆控,调整几颗螺丝就可以了,真方便

网友:
关键是在打舵的同时要会修舵,这就要长期练习,慢慢体会,个人观点忽喷!

网友E:
螺距切换和方向舵配合,翻时拉升降等尾巴刚过了中立点就要配合补负螺距拖住机身就不会掉高,模拟器多翻就能找到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距切换和方向舵配合,翻时拉升降等尾巴刚过了中立点就要配合补负螺距拖住机身就不会掉高,模拟器多翻就能 ...

好的  谢谢  我找找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