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供油问题

楼主(2017-03-15):
我的15cc汽油机昨天飞的好好的,今天下午准备飞就出现了供油不畅,表现为能正常发动,但只能运转1分钟左右就熄火了,重新泵油又出现上面的情况,化油器拆开看了没发现问题,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楼主:
油还是昨天剩的半箱油,油管正常不漏气

网友:
什么牌子化油器?化油器油室是否有油滤?看看是不是脏了?如果这一条没问题再看看簧片阀,看看簧片阀是什么材质,不锈钢的还是树脂的,如果是不锈钢的检查簧片是否变形,和簧片座是否贴合,如果是树脂的检查树脂簧片和簧片座之间是否有异物卡住导致关闭不严。

网友A:
楼上好专业

网友:
油路是否堵塞或抽不上油,CDI有没电

网友B:
三楼好专业。

网友:
我来看专业回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好专业

过奖

网友:
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请与大家分享。谢谢!

楼主:
返厂了,厂家给换了化油器,问题解决了

楼主:
rcgf厂家售后还是不错的,我把问题反应给他们,他们直接说把发动机发过来,给你换新的化油器,

网友:
是的,我的61CC厂家也换过化油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厂了,厂家给换了化油器,问题解决了

朋友的DLE55也是同样的问题,也返厂了,还没回来。

网友:
换个化油器之后怠速很稳定,和之前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了,调试也容易了,挺不错的,没有换的可以联系厂家去跟换下解决问题就是,哪个牌子没有出现过问题,解决就行了。挺好。

网友:
化油器滤网迪赛

网友:
我的15cc也是换了化油器,厂家很负责任,换上新款化油器后非常稳定。一定要买新款化油器的fa' dong 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