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飘飘机油门问题

楼主(2017-03-15):
摇杆最低了,微调都最低了,但是一上电还是自己转,怎么办啊,求教大神。

网友A:
油门摇杆校准试试

网友B:
电调没有校准油门行程,看电调说明书

网友:
重置油门行程

网友C:
你是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控?

mc6a,美国手,自己改了日本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摇杆校准试试

mc6a怎么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没有校准油门行程,看电调说明书

看不懂……好像是银燕12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mc6a,美国手,自己改了日本手。

咱俩换换吧。我的日本手改的,别扭。微调都反的

网友:
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上电听到提示音摇杆拉到底,音乐声ok。遥控不一样,有的需要开控前推摇杆,有的打开控然后推摇杆。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