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不要嫌烦啊 我又来了

楼主(2017-03-15):
这几天逛论坛逛多了 ,有点懵逼啊。 第一个是十字盘类型。我不知道选哪个了。安规矩 我该选120反向 ,可是看模友的视频里有的人选的正120 。
第二个就是螺距方向的问题 ,有网下的。也有网上的, 有没有一个判定的标准啊。

网友:
都选第一个就对了

网友A:
玩这个最好有个师傅带着,这样进步快,楼主加油!

网友B:
我觉得玩直机和动力伞的跟战斗飞行员一样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这个最好有个师傅带着,这样进步快,楼主加油!

本地没人玩啊。有一个模友常年在外。偶尔才能回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玩直机和动力伞的跟战斗飞行员一样牛逼

一个爱好。要学的太多啊

网友:
不懂百度,再不就请教老鸟,

网友:
都选第一个就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爱好。要学的太多啊

你赶紧学,学会了教教我

网友:
这个要看你想怎么设置了,螺距往下为负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此时螺旋桨为顺时针转,注意从上往下看

网友:
看你飞机是什么样就选什么呗

一般都是HR3,H3的话修正可能也会正确,但是自旋优化可能会反向了。

桨夹反装的话就选螺距向下为正螺距,这个我觉得在遥控器里面反向也可以,目测对预补偿不会影响

网友:
我开始玩也是跟你一样什么都不懂,现在直升机十字盘基本都是hr3类型.  你那个拿起直升机的图十字盘的类型就是对照的hr3很好理解对于螺距的正负选上下都行主流还是往上是正螺距多看点精华帖能学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