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老手指导

楼主(2017-03-15):
玩过飞轮ft012 觉得挺过瘾 但只有40km觉得不够过瘾
于是在tb入了个艇 更坑了 卖家说能跑60谁知道和012差不多速度 那个012也是原厂配置的
所以想请教一下怎样可以改得快一点
配置是40a电调
电机外转 型号不知道 kv1800

楼主:
艇长大概70cm的样子

网友A:
欧兰斯船 型号好像是798 玩4S 1800KV有点太低 换个支持6S的电调 玩6S 2200MAH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兰斯船 型号好像是798 玩4S 1800KV有点太低 换个支持6S的电调 玩6S 2200MAH看看

谢谢!可是6s电池太贵了 我换电机行不行呢,用回原来的40a电调

网友B:
这个黄色的是欧斯兰的792-1,电机用的是3536的外传,船身60cm,可以用4S的锂聚或5S的锂铁,都会有不错的速度,毕竟船比较轻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6s电池太贵了 我换电机行不行呢,用回原来的40a电调

原船的电机是没有固定孔位的 直接和水冷座结合 用一颗机米螺丝锁定 所以换不了其他电机(除非你把电机座也换了) 再说40A的电调根本带不动什么高KV电机

网友C:
1800kv 4S 能有什么速度,1800KV适合6S.   4S要想有速度 起码2500KV 以上 3000KV 以下 的电机  原配是外转子电机3536 对应定子尺寸大约是2815  你可以选外转更高KV值的电 机 。或者换3542 3548 如果动手能力强 就换电机 ,如果不换电机就上6S 电池贵不了多少的 该花的还要花  电调也要换。  70CM 船 调整的好的话 3536上6S可以推出60-70的速度。

楼主:
如果我用4s的话换个原厂电机要搭配多大的电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0kv 4S 能有什么速度,1800KV适合6S.   4S要想有速度 起码2500KV 以上 3000KV 以下 的电机  原配是外转 ...

如果我用4s的话要搭配什么电调?不换电机,能跑的到50多久就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0kv 4S 能有什么速度,1800KV适合6S.   4S要想有速度 起码2500KV 以上 3000KV 以下 的电机  原配是外转 ...

他原厂配的是3s锂电 我有两个 能不能串联呢 那电调买多大a的 两个电池都是3s 2600 20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船的电机是没有固定孔位的 直接和水冷座结合 用一颗机米螺丝锁定 所以换不了其他电机(除非你把电机座也 ...

是呀 感觉这艇好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 感觉这艇好坑

是啊!走过了①坑又有一坑等着你,哪怕老司机指出一条少坑的路,又有谁会相信呢?甚至会被认为不懂,所以这个论坛越来越少老家伙发表技术帖了,再说老司机又不够新手开得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用4s的话换个原厂电机要搭配多大的电调呢

这个船4S电池要用50A以上的电调,6S电机会受不了的。

网友A:
。。。想要提高速度 无非提高电压 电机KV 和换大桨 换电调没什么用 电调只是负责输出电机所需电流而已 当电机所需电流超过电调输出电流 电调就会发热烧毁
你说原装是3S是吧 那换4S不就得了

网友:
想要快就不要玩这种小艇了,我去年也买了一个012,越玩越不过瘾,已经着手准备开始做虾了

网友D:
玩具船··尾部的零件估计承受不了高速的冲击··你看看论坛里只要是高速艇的没有塑料零件···所以建议不要折腾了···要快就换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具船··尾部的零件估计承受不了高速的冲击··你看看论坛里只要是高速艇的没有塑料零件···所以建议不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提高速度 无非提高电压 电机KV 和换大桨 换电调没什么用 电调只是负责输出电机所需电流而已 当电 ...

那什么电机适合我这个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黄色的是欧斯兰的792-1,电机用的是3536的外传,船身60cm,可以用4S的锂聚或5S的锂铁,都会有不错的速度 ...

可以不换电调吗

网友A:
看了你上下楼的回复 我怎么感觉你在逗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上下楼的回复 我怎么感觉你在逗我们

谢谢你们你们的建议好多啊,我看看哪个经济一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不换电调吗

这个船我也有,是买来瞎折腾的,现在配置是新西达2217,2300KV,50AXXD电调,75吸水舵,435铜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船我也有,是买来瞎折腾的,现在配置是新西达2217,2300KV,50AXXD电调,75吸水舵,435铜浆。

你的配置能跑多快呢 是不是要换电机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用4s的话要搭配什么电调?不换电机,能跑的到50多久就满足了

我看了你照片中的电调 支持4S的  如果你不换电机 只换电池也行  ,如果 3S跑40 。 那么换 4S的电池 应该会有50 ,再快就要换五金件了。 把老电池卖掉 换4S 电池 ,这个最经济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你们的建议好多啊,我看看哪个经济一点呢

再告诉你个在不换电调电机电池情况下更经济的办法  这个电机承受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如果你急速跑一段时间后,手摸 电机温度不超过50度的话 ,那么你可以把螺旋桨的尺寸换成大一号的 ,这样速度也能有提升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告诉你个在不换电调电机电池情况下更经济的办法  这个电机承受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如果你急速跑一段时间 ...

这个船的原配桨已经是440了,不能再加了,60CM的船一般都是35-38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配置能跑多快呢 是不是要换电机座?

电机座肯定是要换的,其实这个船最好的是换电调,原配的电调上4S会保护的(设置不知道怎么改),我是用A123电池的(4S),近相当于3S的锂聚(12.8V对于1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告诉你个在不换电调电机电池情况下更经济的办法  这个电机承受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如果你急速跑一段时间 ...

3s电池下全程全油门电机微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3s电池下全程全油门电机微热

那说明电机能抗的住  你换442 桨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