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无人机能否在真空环境里飞起来?

楼主(2017-03-15):
实验:
无人机
能否在真空环境里飞起来?

网友A:
磁悬浮还有点可能。

网友B:
不用做实验就知道当然不可能飞起来,浮力的产生需要介质,游泳需要水、飞行需要空气一个常人所能理解的通俗道理

网友C:
就想知道为啥气球没有炸 不科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想知道为啥气球没有炸 不科学
箱子里不是真空啊,空气密度只是不够飞机飞起来的程度。

网友E:
可以用光能,光线是有压力的。或利用反推的原理,就象气球演示的原理。
参考卫星就知道了。
试验中的真空并不是绝对的真空,真空的等级也比较低。如能做到真空管的那种10的负7次方以上才能说是真空。

网友F:
可以试试飘升机

网友G:
喷火的可以,

网友H:
没有反作用力了

网友I:
这还用实验?

网友J:
带风扇的都飞不了,燃烧或喷气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