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梅花顶尖的制作工艺!

楼主(2017-03-15):
哪位大神知道这种顶尖怎么制作?求学!

网友:
看不清啊

网友A:
你那是驱动顶尖吧!最简单的就用废铣刀或麻花钻用砂轮磨,麻花钻将横刃磨尖,两个切削刃磨出两个顶尖或横刃,铣刀用三刃也是类似魔法,中小尖比其他尖要高些。类似于用钻头磨开孔器,或者佛珠钻头样式,不过不用那么尖。
这东西没什么技巧,就是通过几个尖加压压入工件表面,从而带动被加工件。驱动顶尖中心用尖,四周用尖或刃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驱动顶尖吧!最简单的就用废铣刀或麻花钻用砂轮磨,麻花钻将横刃磨尖,两个切削刃磨出两个顶尖或横刃 ...

补个清楚的图,从某宝上借的。

网友A:
很简单,中间车出顶尖,车床分度出来,夹动力铣头或磨头,铣出六角。
然后淬火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中间车出顶尖,车床分度出来,夹动力铣头或磨头,铣出六角。
然后淬火OK。

哎!对我来说不简单了,车顶尖可以做到,分度问题也不大。但是动力头铣削办不到,还没达到制作的水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对我来说不简单了,车顶尖可以做到,分度问题也不大。但是动力头铣削办不到,还没达到制作的水平。

所以DIY才要灵活,活学活用,5个尖做不到可不可以4个或3个?
没有铣可不可以用电磨或手Q钻夹小砂轮片磨?
可不可以用开孔器来代替?可不可以用三或四,五个圆钢车尖后焊在一起代替?
办法总比困难多,学到的永远是知识,会用的才是智慧。
要学会利用手头现有资源灵活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DIY才要灵活,活学活用,5个尖做不到可不可以4个或3个?
没有铣可不可以用电磨或手Q钻夹小砂轮片磨 ...

我只是好奇这种顶尖是怎么做出来的,手里不是已经有一个了,只是外圈的尖磨损了,想看看能不能修复修复,顺道学点加工工艺。还有一点,这个中间的顶尖是后插进去的,并不是一体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DIY才要灵活,活学活用,5个尖做不到可不可以4个或3个?
没有铣可不可以用电磨或手Q钻夹小砂轮片磨 ...

但是还得感谢你的提示!

网友(2019-02-08):
引用 网友A:
所以DIY才要灵活,活学活用,5个尖做不到可不可以4个或3个?
没有铣可不可以用电磨或手Q钻夹小砂轮片磨 ...

最服你这样的思维!这才叫爱好DI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DIY才要灵活,活学活用,5个尖做不到可不可以4个或3个?
没有铣可不可以用电磨或手Q钻夹小砂轮片磨 ...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说出了实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