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个好赢 60A V4 回来就手贱烧了,准备拆修

楼主(2017-03-15):
刚到手,连上编程盒准备配置下结果接反了正负极,烧了。。明天拆解维修,先挖个坑。。大意失荆州啊。。我哭去。。。

忙于修,忘记拍照了。。修好拍两张
好赢 60A V4 双层结构,一层为BEC、主控和Mosfet驱动,另外一层为Mosfet。

测试结果BEC和主控那层完好。Mosfet烧坏两个。万幸啊。。

下面看图。BEC和主控板

主控 STM32F302 这个ARM 的32Bit Cortex M4 CPU。。最高72MHz
上面为BEC的电感和滤波电容
板子背面没拍到。背面是Mosfet驱动芯片和BEC的Mosfet

Mosfet层。。。

12颗 东芝的 TPHR8504PL Mosfet 最大40V 340A正常150A ,每相4颗,上下各2颗并联。。
挂掉了一相的2颗,挂了的拆掉,好的拆一颗替换坏的。。搞定可用。。
马云家买了10颗TPHR8504PL 等到货然后补齐。。

网友:
红正黑负怎么能错,损失惨重

网友A:
好盈的东西都没个方向保护

网友:
正常啊。谁不接反?最多盒子不亮而已。没烧过

网友B:
正负怎么会接反?都是中间跟旁边的2根线,要说插头插反一直插错,重来没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负怎么会接反?都是中间跟旁边的2根线,要说插头插反一直插错,重来没烧过......

估计是电源正负极反了吧

网友:
应该是输入线接反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盈的东西都没个方向保护

请你列举一个有接反保护的牌子和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你列举一个有接反保护的牌子和型号。

不清楚哦,我也就只用过好盈

网友:
不至于吧?

楼主:
上的6S电池。。新电调还没焊接头。。。悲剧啊。。。

网友:
主控没坏就好,哈哈。这种情况能否向厂家买几个mos自己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