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入空心杯TINY7及心得

楼主(2017-03-16):
现在外场太难找了,涵道类小机成了家里玩的首选。前期入了地平线615小机,觉得动力稍稍弱了一点,这次跟风又入了TINY7

包装盒赞一个,外场携带方便。TINY7做工不错,基本上是放大版的地平线小机。充电板是裸奔的,建议套个热缩管。电池插槽略紧,估计用几次后会好点。说明书太简单,建议能再详细些,一些问题是问了老板后才搞定。

哥俩好啊。和地平线615小机的亲密合影。地平线615摄像头无保护罩,三叶草天线都摔断了一次。这也是入TINY7的原因。

主板调参的USB插口设计是垂直于主板的,插接很方便,但做水平校正时USB插头干扰导致小机不能平放在桌面上。后来想了个办法,用两叠书将小机架起来就解决了。

先接上BETAFLIGHT查看参数,按老板给的配置文件检查了一遍。开始不能对频,结合以前对DSM2 卫星接收机的设置经验,将接收机默认的2048改为1024,保存后重新对频后各通道正常了。

        试飞发现小机很灵活,一下子还不适应,推重比应该比地平线小机要好一些,动力比无刷肯定有差距。做垂直起落时,一下没拉起直接落到地上,有二个电机底座最下面裂了,502粘一下不影响飞行,建议厂家改善材质增加韧性。

网友:
兄弟,哪有卖的

网友A:
这玩意就跟个小孩子玩的玩具一样,太没吸引力了。

网友:
成功返现100

网友B:
能介绍下返现是怎么个活动吗或者私信个店铺地址,问某宝都说没有优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介绍下返现是怎么个活动吗或者私信个店铺地址,问某宝都说没有优惠呢

前不久kingkong有家店铺的活动,现在没有了,在这个论坛和一个论坛发表评价,要有视频,每一个返现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跟个小孩子玩的玩具一样,太没吸引力了。

在家飞,安全还是很重要的。手感我感觉还不错。

网友C:
也入了一个但是不能解锁       能给个调参软件吗    用的是天八的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入了一个但是不能解锁       能给个调参软件吗    用的是天八的空

给个邮箱发给你betaflight1.8.4。油门向下向左保持3秒钟后再推油门试试。

网友:
我还纳闷怎么哪里都见到这个小黄人,原来是有发帖返现的

网友D:
你好我的tiny7 会突然失去控制,失速掉下来,请问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用的dsm2接收机,spektrum dx6 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的tiny7 会突然失去控制,失速掉下来,请问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用的dsm2接收机,spektrum d ...

还没遇到过,重新对频再试试。

网友(2017-05-12):
tiny6/tiny7板子能换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遇到过,重新对频再试试。

楼主你好,请问TINY7怎么跟DSX9对频的,控后面有个按钮,  飞机上也有个微型卫星接收(上面有个小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