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X 更长 更粗 更轻 更暴力

楼主(2017-03-16):
470MM大桨   整体大了一圈

尾管相对于老款 加粗  加长

皮带传动 更安静   炸鸡损失也降低了

?spm=a2hzp.8253869.0.0&qq-pf-to=pcqq.group

网友A:
请问,有没有老款500的升级套件,把425的桨升级成470的桨,然后加长尾管,尾传动轴,尾撑,尾拉杆~

网友:
推广皮带的时候就不说阻力问题,推广轴传就不说炸鸡损失问题。我是轴传皮带都有了,捂住钱包。

网友A:
就锁尾效果来说,轴传还是好一些,就噪声和炸鸡成本来说,皮带还是好一些,各有利弊吧。

不过感觉真飞机上没有用皮带做尾传动的,更没有这样扭巴90度用的,从本质上来讲,不过是航模界节省成本和出于轻量化考虑的一种设计罢了。

但是好处很多,噪音低,炸鸡成本小,现在又出来这种直接连在主轴承的皮带传动,连对转齿都一并省掉了,效率也不见得比齿轮低多少,而且又能调整松紧,不用像以前一样频繁调整尾管,更加方便了~

只是如果能设计成弹簧压带轮自适应松紧调节的机构那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老款500的升级套件,把425的桨升级成470的桨,然后加长尾管,尾传动轴,尾撑,尾拉杆~

这个还没有哦

网友B:
是用标准舵机吗?

网友C:
这机本身来说还是不错的,不过国内估计没什么人买,因为XL520拓展性太强了,人家都可以上550桨了,500X才47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用标准舵机吗?

中舵了,没必要标准舵机,现在中舵机一样很嗨,而且还轻一些~

网友(2017-10-14):
引用 网友C:
这机本身来说还是不错的,不过国内估计没什么人买,因为XL520拓展性太强了,人家都可以上550桨了,500X才47 ...

小罗没有产品线,只有520,所以没什么顾虑。亚拓要是继续拉长就会影响到550的机型。那550就又要拉长了。我感觉就没必要整个550,500和600之间就由500机型自由扩展,好得多,但是这样就没钱赚了。

网友:
飞的好爽 !

网友(2018-03-11):
引用 网友A:
中舵了,没必要标准舵机,现在中舵机一样很嗨,而且还轻一些~

什么是中舵?什么是标准舵机?怎么界定的,deko1102是什么舵机范畴?

网友D:
请问有没有和我一样500X升级500XT的,我的电机齿已经调节到极限了还不能与大齿盘对齐怎么办啊?还有亚拓的500XT升级套件为什么没有说明尾管座和皮传的位置有差异,需要打孔的啊?
有没有亚拓的售后或是模友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舵了,没必要标准舵机,现在中舵机一样很嗨,而且还轻一些~

我就想知道这个是哪位大神飞的,很佩服!!!!

网友:
够黄 够暴力!!!

网友(2021-11-27):
引用 网友E:
妙推广皮带的时候就不说阻力问题,推广轴传就不说炸鸡损失问题。我是轴传皮带都有了,捂住钱包。

是的,改来改去也就这么回事,没什么创新,SAB结构上还有所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锁尾效果来说,轴传还是好一些,就噪声和炸鸡成本来说,皮带还是好一些,各有利弊吧。

不过感觉真飞机 ...

皮带机不是SAB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锁尾效果来说,轴传还是好一些,就噪声和炸鸡成本来说,皮带还是好一些,各有利弊吧。

不过感觉真飞机 ...

皮带机还是SAB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没有和我一样500X升级500XT的,我的电机齿已经调节到极限了还不能与大齿盘对齐怎么办啊?还有亚拓 ...

如果说从500X到500XT是升级,那从500L到500X就成降级了

网友(2023-04-24):
引用 网友F:
如果说从500X到500XT是升级,那从500L到500X就成降级了

500L更可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