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

楼主(2017-03-16):
接收机怎样判断功能是否正常
怎样用万能表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吗?

网友B:
装到飞机上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到飞机上试

风险大我是用在航拍机上

网友B:
可以在地面调试,2个人,拉距都行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地面调试,2个人,拉距都行哟

d10地面拉锯要有多少才算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d10地面拉锯要有多少才算正常

白色2公里,黑色1公里,我用的白色,用了几年,没失控1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色2公里,黑色1公里,我用的白色,用了几年,没失控1次

黑色的没那么好?不是都一样的吗?你是指发射还是接收

网友B:
d10说明书上写的,摇控距离,白色摇控器的发射功率大些,和接收机无关,我用的华科尔的接收机RX1002。白色控是2公里的发射距离,黑色1公里,官方标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说明书上写的,摇控距离,白色摇控器的发射功率大些,和接收机无关,我用的华科尔的接收机RX1002。白色 ...

标好像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好像一样

网上搜下就知道了,白版2公里,黑版1公里,玩固定翼,当然白版。说明书没写,我刚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下就知道了,白版2公里,黑版1公里,玩固定翼,当然白版。说明书没写,我刚看了

完了我买了黑色的我是飞固定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了我买了黑色的我是飞固定翼的

没事儿,艺高人胆大,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儿,艺高人胆大,慢慢来

我还想搞fpv

网友C:
玩航模方面算是半个新手,但是航模电机方面,我可是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航模方面算是半个新手,但是航模电机方面,我可是专业的

电工?

网友C:
NO.我不是电工,我是专业为发烧友提供高性能定制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我不是电工,我是专业为发烧友提供高性能定制电机的

哦厂家?

网友:
https://shop61476823.taobao.com
品牌:麻雀SPAR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