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5030三叶桨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7-03-16):
手上一套JJ原配的是5045两页桨,为了美观淘了几套5030的三叶桨,但发现装上效率不高,电机声音大。而且机身晃动。。。原配电机是2204电机。。。不知道搭配什么样的电机会让5030桨跑的流畅些?

网友A:
应该是桨配电机,而不是电机配桨叶,5030应该是固定翼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桨配电机,而不是电机配桨叶,5030应该是固定翼的吧。

不是哦。。。固定翼的飘飘机的确也有5030.。。但这次买的是穿越机用的。

网友B:
震动大可能是桨动平衡不行,主流穿越机用的五寸桨最小都504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大可能是桨动平衡不行,主流穿越机用的五寸桨最小都5040了

请问还有能买到的适应5030桨的机架么?买了一堆5030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还有能买到的适应5030桨的机架么?买了一堆5030呢。。。。。

这个螺距小就买高kv的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螺距小就买高kv的电机吧

多谢指点,高KV是指多少?2300KV差不多么?

网友C:
买某燕2306,2kg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某燕2306,2kg拉力

哈,谢谢这位朋友,不过某燕电机价格挺贵的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谢谢这位朋友,不过某燕电机价格挺贵的把。

某燕2306的2kg拉力是吹牛吹出来的。稍微想一想就明白。电机就用2205KV2300-2500即可

网友:
桨便宜,也没必要为了桨去再买四个电机吧

新手用一般的钢轴2205  2300kv配5040三叶桨就可以了,不会太快

网友:
不能因为桨的参数去配电机,就跟不能因为鼠标垫而配个怎么样的鼠标一个道理。建议配大KV点的,楼上提到某燕可以试试。

网友:
先调好PID和滤波吧,桨主要关系到手感,稳定性影响不是特别大。我的鸡同一套PID,404503、504003、504503都可以飞,当然稍微调一调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