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辨别下这电机什么型号,配多大的电调啊!!

楼主(2017-03-16):
拍了几张照片,求高手鉴别,电机身上找不到一处型号标识,只有一个用尖锐物刻的8字,手头最大只有一个120A的电调,也不知道行不行,来高手帮帮忙!!

网友A:
这是腾翔4级电机,直径34MM,长度50MM,轴径4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腾翔4级电机,直径34MM,长度50MM,轴径4MM

请问电调要配多大的  我有个120A的电调,够折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电调要配多大的  我有个120A的电调,够折腾么?

够了

网友:
如果58mm长度,直径29得话,kv就是2580,最好问卖家。

网友:
是的2570KV,8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腾翔4级电机,直径34MM,长度50MM,轴径4MM

刚量了一下 ,直径是29cm

网友:
我咋觉得是腾翔的老款1030,3200kv呢

网友:
老款腾翔1540无误

楼主:
确定吗,120a电调应该能应付大多数电机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吗,120a电调应该能应付大多数电机了吧

不确定我就不会说无误 而是可能 跑3S 配120A正好 能让这颗电机完全发挥

网友:
如果长度是58.那就是腾翔ts-vz1540/8  电机kv-2570.电调120a 没问题

网友B:
2570KV估计要上4S才快